J0412晶体管毫压表求指教

楼主(2020-03-03):
J0412晶体管毫压表,福建泉州无线电五厂生产的,现在主要问题是根据说明书上的频率范围去测量,随着频率的增高电压值也随着明显增大(信号发生器输出幅值没变的情况下),信号发生器用的是EE1411。手上有二台,都是这现象,内部很新没有维修痕迹,初步检查无元件明显损坏,机内电源正常。敬请大家指教。

网友:
频率响应不好,频率越高测试精度越低。

网友:
毫伏表检测正弦波应该不会出现这种现象。
如果仪表搁置的时间太久,电解电容老化变质会造成类似的故障现象——更换耦合、旁路电容试试。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指教,试好后再向各位汇报。

楼主(2020-04-07):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指教,试好后再向各位汇报。

通电100小时左右,现在各档输入都基本不变了,看来是年老该安亨晚年了。

网友A:
也有可能是信号发生器的问题。

最好有第三台仪器(比如示波器或可信的毫伏表)监测一下,看一看你这台信号发生器的输出信号幅度是否真的不随频率而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有可能是信号发生器的问题。

最好有第三台仪器(比如示波器或可信的毫伏表)监测一下,看一看你这台信 ...

谢谢指教!看过了,用示波器。看来真的是老了。再次感谢!

网友:
有示波器,又有电路图,修复这机子的机会是很大的。说不定故障很简单(比如C3开路,就会造成这种现象)。

用示波器,分段追踪(先检查BG1基极、BG3基极),比较容易确定位置。如果在BG1基极出现信号电平随频率而升高,则故障点可确定在输入衰减器(由R1至R3构成),重点检查C1、C2、C3——无条件检查时就试试更换。

个人直觉,从故障表现看,输入衰减器部分出问题的概率比较大。

楼主:
您提醒得对,象修收音机一样逐级检查。谢谢!谢谢!

网友(2020-05-10):
老仪表不好修啊

楼主:
权当练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