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了个环形测试天线

楼主(2020-03-03):
环形测试天线这方面的资料比较少,拆开给大家看看,外径17mm的不锈钢管弯成外径25cm的圆圈,内部是1mm粗漆包线一根粘在塑料包装带上,输出用2个50欧姆匹配电阻。 TB2Ez1Rll8lpuFjSspaXXXJKpXa_!!2456763149.jpg TB2sliJlbVkpuFjSspcXXbSMVXa_!!2456763149.jpg TB223Bhnt4opuFjSZFLXXX8mXXa_!!2456763149.jpg

网友(2020-04-18):
收藏了有时间做一个

网友(2020-03-13):
这类天线的外金属管是静电屏蔽用的,一端接地,一端悬空,我用铝塑水管做的就很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编辑的时候电脑死机了,搞成发了2次。麻烦版主把这一篇删除,谢谢!

没看太明白,您画个草图。这是做电磁兼容辐射测试用的天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太明白,您画个草图。这是做电磁兼容辐射测试用的天线吗?

这个是接扫频仪或者信号发生器的标准天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接扫频仪或者信号发生器的标准天线。

不锈钢圆管没有画出来

楼主:
没有连接,就是塞在钢管里面

网友B:
偏离性如何?之前公司有几个生锈给丢了,现在调收音机发生器用普通的拉杆天线调高低端偏离性很大,都不知道是天线位置还是接受灵敏度问题,所以这个环形天线作用很大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偏离性如何?之前公司有几个生锈给丢了,现在调收音机发生器用普通的拉杆天线调高低端偏离性很大,都不知道 ...

生锈应该没关系吧,我的还没用上,个人用用的,没考虑那么多。

网友B:
楼主怎么样,测试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怎么样,测试了吗?

暂时还没有,最近迷上了FM,AM暂时放一边了。

网友(2020-04-16):
这种测试天线使用的频率范围是多少

楼主:
标准环形天线符合BJ27-73标准设计的具有宽频带低阻抗屏蔽式的环形天线,

天线与高频信号发生器连接时,可用来测试带有铁氧体或矩形天线接收机的灵敏度。

适合于电子厂对收音机的调频调幅频段调试及测试的标准天线设备。

主要参数:

1.适用于调幅信号发生器用发射环形天线.

2.频率范围:100KHz~30MHz.

3.场强频响:<±1dB(D=0.6m信号输入=100db).

4.输入阻抗:50Ω/75Ω(可选)

5.功率:50W.

6.天线直径:250mm.

7.重量:2.3kg.

网友:
好资料,找了很久了,这个应该是比较正规的做法

网友:
工艺品。美。美。

网友:
这个天线接收短波和调频的灵敏度如何?

网友(2020-11-14):
有时间也做个玩玩。

网友(2024-11-29):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接扫频仪或者信号发生器的标准天线。

不锈钢管好像也是“一端接地”,对吗?能否补充一下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产品的做法跟书上的不一样,书上的环管中间有开口,这个没看到,估计是跟接线口做一起了。

谢谢您的回复,再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