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师傅看下这个破变压器接几欧的啦叭匹配------------

楼主(2020-03-04):
------0点的接线从内部断掉。。8-----16还可以用。。请教各位师傅这8---16欧接多少欧的啦叭匹配。欢迎拍砖指导

网友A:
这引出一个问题:定压广播这种变压器能不能用于胆机单端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什么领导,大家共同学习探讨。这里缺乏已知条件。可以查找到25W线间变压器的资料(《无线电》有详 ...

笨人从输出变压器的绕制----匝数比,,单单取这8---16之间端感觉低于应小于4欧匹配。。(原因是:假设次级0---4欧设为100匝,。0----8欧端匝数抽头应为140多匝。。16欧的匝数应为200匝。8欧到---16欧的理论匝数据应和0---4欧的是一样的(这个考量效率损耗)。实际8---16端的匝数理论匝数应不到60匝。-----不知笨人算法是否是对的,这样理解是否合乎规律。。

网友B:
这是有线广播用的线路变压器,初级接定压输出的扩音机,次级接8欧或16欧的喇叭。通常是16欧25W的大高音喇叭(真美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有线广播用的线路变压器,初级接定压输出的扩音机,次级接8欧或16欧的喇叭。通常是16欧25W的大高音喇叭 ...

领导早上好。 现在是0端的线柱已不能用了,从线包内断掉了。8----16还可以用。8---16两端应配几欧的啦叭比才匹配。

网友C:
是4Ω就小了,说是8Ω又大了。就是6Ω啦。

网友:
0端腐蚀断不能用8-16端也只能接8欧喇叭。

网友:
接8欧的喇叭就行!

网友:
看不懂学习一下。。

网友:
谁说不能用就跟她急,不就是个变压器吗,换个马甲就不认识了?

网友:
接5欧吧,通常这种定压式功放变压器设计指标非常低的,主要传送6.3Khz语言信号。不改制用在胆放上就是鸡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引出一个问题:定压广播这种变压器能不能用于胆机单端输出?

     不能,单端输出因有直流通过初级,这种变压器没有空气隙,会产生磁饱和,所以单端输出铁芯留有空气隙。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领导早上好。   现在是0端的线柱已不能用了,从线包内断掉了。8----16 ...

不是什么领导,大家共同学习探讨。这里缺乏已知条件。可以查找到25W线间变压器的资料(《无线电》有详细数据资料),就是查资料与计算麻烦点。
R 2’-R2=(n2’-n2)*(n2’+n2)*(R1/n1平方)
式中n1为初级匝数,R1为初级阻抗,n2为8欧次级匝数,R2=8欧,n2’为16欧次级匝数,R2’=16欧。
反正音箱与喇叭就有4欧与8欧16欧三种,那你就接4欧的负载吧,肯定大大小于8欧负载。即便谐一点人耳是分辨不出的。

网友D:
直接用于胆机输出变压器,不合适,初级匝数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4Ω就小了,说是8Ω又大了。就是6Ω啦。

朋友是做变压器的专家----请讨论一下。反正在家也没事做。

网友E:
0-8Ω  u=√(25×8)=14伏
0-12Ω  u=√(25×12)=16伏
0-16Ω  u=√(25×16)=20伏
可根据你初级所接电压,换算出圈数比,再进行阻抗变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用于胆机输出变压器,不合适,初级匝数少。

讨论的观点不是适不适蛋鸡,下蛋不下蛋-------就没指望用它。----闲谈的是阻抗的匹配。。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初级是串成240V的,可以接入220交流电压,再测次级电压看看是多少。便可估计。

是个办法,能够知道匝数比(误差可忽略)但需要知道初级接入的阻抗才能知道次级的反射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E:
0-8Ω  u=√(25×8)=14伏
0-12Ω  u=√(25×12)=16伏
0-16Ω  u=√(25×16)=20伏

欢迎高手。。抛开0---8欧匹配不说。。。单说这8----16欧两端的匹配。

楼主:
引用 楼主:
欢迎高手。。抛开0---8欧匹配不说。。。单说这8----16欧两端的匹配。

按你的算法也行------8-16两端应该是多少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笨人从输出变压器的绕制----匝数比,,单单取这8---16之间端感觉低于应小于4欧匹配。。(原因是:假设次 ...

您这个结论是对的。“单单取这8---16之间端感觉低于应小于4欧匹配”。粗略经验估算2.83欧。

网友G:
看看这样算对不对: 因为 P=V*V/Z 所以 有  V= SQR(P*Z)  此这里可以算出: 0-8欧姆 :14.14 V  ;0-12欧姆:17.3V  ;0-16欧姆:20伏 。再算出各个电流: 0-8欧  1.76A  0-16欧 1.25A
由此可以算出:8-16欧之间阻抗:  Z(18~8) = (20-14.14)^2/25= 1.373 欧姆 。
要想使用这个变压器,铁心单向插,使用4欧喇叭3只并联,可以输出 1.25A*(20-14.14)=7.325W
仅供参考

网友:
输出阻抗0—4—8---16是一个线圈抽头的话,14楼说的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看这样算对不对: 因为 P=V*V/Z 所以 有  V= SQR(P*Z)  此这里可以算出: 0-8欧姆 :14.14 V  ;0-12欧 ...

先不考量功率的问题。。长话短说。先说这欧匹配。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直接用于胆机输出变压器,不合适,初级匝数少。

匝数少,对!。初级电感量小,是按照150-10KHz设计的。

网友H:
我刚才算了一下,8欧姆到16欧姆之间的线圈可以带1。4欧姆的负载。原初级阻抗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这个结论是对的。“单单取这8---16之间端感觉低于应小于4欧匹配”。粗略经验估算2.83欧。

再闲谈论下。。这个4欧端----到8欧端。它们之间应该是多少欧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刚才算了一下,8欧姆到16欧姆之间的线圈可以带1。4欧姆的负载。原初级阻抗不变。

朋友算1.4欧应小了。。应该再乘2.。不知对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匝数少,对!。初级电感量小,是按照150-10KHz设计的。

咱不用它做任何机子。。单从这数据是不是和咱现在玩的输出变压器的做法是一个数据公式。

网友I:
定压输出变压器初级阻抗计算Z=电压平方/功率,初级120V+120V=240V,功率为25W,Z=2304欧姆。次级16欧姆与8欧姆之间阻抗=(√16-√8)^2=(4-2.82)^2=1.4欧姆,接4欧姆喇叭初级为6.6K欧姆,这类变压器本身频响就不宽,如美多150扩音机为80~8000Hz,凑合听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欢迎高手。。抛开0---8欧匹配不说。。。单说这8----16欧两端的匹配。

换算:定阻式换算定压式     25W  初级阻抗    250欧=79V 500欧 =112V    750欧=137V                 次级 25W:4欧=10V。8欧=14.1V 。16欧=20V。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先不考量功率的问题。。长话短说。先说这欧匹配。

初级计算: 0-120 V   Z= V*V/P =576 欧姆 , 0-240v(初级串联)  Z=2304 欧姆 ,阻抗比是电压比的平方。现在各个电压都知道了,阻抗很容易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I:
定压输出变压器初级阻抗计算Z=电压平方/功率,初级120V+120V=240V,功率为25W,Z=2304欧姆。次级16欧姆与8 ...

欢迎领导。。不打算用它。。也用不上。。只想闲论下这8---16端应该匹配数多少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初级计算: 0-120 V   Z= V*V/P =576 欧姆 , 0-240v(初级串联)  Z=2304 欧姆 ,阻抗比是电压比的平方。 ...

再请教下,这个和输出变压器制做是否是一样的算法

网友H:
白版好,你的计算中,根下8等于2.82,而不是2.28.

网友I: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下,这个和输出变压器制做是否是一样的算法

阻抗比的计算是一样的(原计算公式√8应为2.82,误作2.28因此计算结果有误,已更正)但是最低频率取值不同,因此初级电感值不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咱不用它做任何机子。。单从这数据是不是和咱现在玩的输出变压器的做法是一个数据公式。

线间变压器是单独的设计公式与程序不同于输出变压器,定压式输出扩音机功率都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H:
白版好,你的计算中,根下8等于2.82,而不是2.28.

谢谢您的指正,编辑过程中出了点情况,现在已经更正。

楼主:
引用 网友I:
阻抗比的计算是一样的(原计算公式√8应为2.82,误作2.28因此计算结果有误,已更正)但是最低频率取值不 ...

这个数字无所为。如果这两端接个8欧的啦叭是不是有点忒不匹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数字无所为。如果这两端接个8欧的啦叭是不是有点忒不匹配。

接4欧姆喇叭都已经超过6K了。线间变压器由于没有直流,所以磁通密度取值可以高点,所用铁芯截面积比输出变压器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间变压器是单独的设计公式与程序不同于输出变压器,定压式输出扩音机功率都较大。

劳驾领导:哪咱们现在做输出变压器的参考公式应用那个。。比如想做个25瓦-----初级3600欧。次级0--4---8---16.的输出变压器。(先不考量线径和电流,铁芯,取值率先抛开)。只聊匝数,,理论数据各应该多该多少匝

网友:
设计输出变压器首先要确定最低频率及频率下限允许失真系数。匝数与硅钢片磁通密度初级电感 及铁芯截面积有关。

网友J:
给你个图去研究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咱不用它做任何机子。。单从这数据是不是和咱现在玩的输出变压器的做法是一个数据公式。

设计步骤与公式完全不同。现在也没有设计线路变压器的,输出变压器设计步骤与资料到处都是,白版已回答了,不再累述。

楼主:
引用 网友J:
给你个图去研究吧

定压的不研究,,能上个单端输出变压器初级3600欧----次级0---4---8---16的的,这样匝数参考图么。。谢谢。

网友:
单端输出变压器简易设计公式如下:
初级电感L(H)=0.159·RL/fL       RL为最佳负载阻抗,fL为最低重放频率;
铁芯最小截面积S(厘米平方)=Ip^2·L/3000      Ip功放管屏极电流(mA)
初级匝数Np=800√L·iavc/S     lavc 为铁芯磁力线长度(厘米)可以用舌宽x5.6替代。
变比K=√Ro/ηRL     Ro次级阻抗,η变压器效率10~100W取0.8~0.9。

网友K:
8-16端,能接4欧喇叭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K:
8-16端,能接4欧喇叭吧?

4~16欧姆端是4欧姆。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下,这个和输出变压器制做是否是一样的算法

算法大致是这样的,比如说 5.5K/4欧的变压器,他首先要求匝数比 37,其次要求起码的电感量这两个是最基本的要求,所谓定压变压器,如果用普通输出变压器来算,那么电压 比 就是  SQR(初级阻抗/次级阻抗)  ,现在先测测现在的初级电感量再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4~16欧姆端是4欧姆。

是的,记错了。。。

网友:
8-16两端的阻抗是2.8欧姆吧?

网友L:
要我说拆了重绕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要我说拆了重绕得了。

这铁芯也不值的重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