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索尼7600G无法开机

楼主(2020-03-04):
长久未使用,通电屏幕有显示,但无法开机……

网友:
逗你玩儿?~

网友A:
楼主,复位键按一下就好了,好像在电池舱里。

楼主:
是欠电的标志,起先也以为是充电电池电压太低,换了两次干电,还是如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复位键按一下就好了,好像在电池舱里。

感谢!尝试了若干次,每次装电池钱reset几次,无果。

网友A:
先把电池放在电池舱里给里面的法拉电容充充电,过几天再复位看看。

网友B:
花点时间修理,论坛有相关修理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电池放在电池舱里给里面的法拉电容充充电,过几天再复位看看。

多谢!

感觉也是这个问题,此前曾经出过这个问题,放电池后好了。
不过这次持续时间长,电池耗尽也没解决问题。
再放两天,重启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花点时间修理,论坛有相关修理文章。

手残党……
动手能力基本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