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数字电桥检测功放变压器功率是否够用一点个人心得

楼主(2020-03-04):
    由于自己研究DIY功放玩的过程中,试机时通过电参数测量仪实测功率,发现变压器功放33*2供电滤波电容两端电压在功放大功率时起伏比较大,就想用数字电桥测一下变压器初级电阻,原来曾用万用表测过功放变压器一般多数初级绕组电阻值基本6-20欧之间,可这个变压器我用数字电桥LCZ1062一测,居然测得2K多(测试频率50HZ),后来想到会不会未加负载的原因,根据功放功率及电压条件找了一个22欧电阻直接变压器33*2=66V两端这次一测电阻250多欧,根据初次级正常通电电压及负载电流计算,初级220*220/250=193W(功率因数未计)次级66/22*66=198 W 再根据33*1.2/1.414=28V输出最高电压计算输出最大不失真功率28*28/8*2=98W*2=196W 整个计算未考虑输出绕组的影响,50HZ频率实测输出绕组交流电阻1-2  *2 之间,据此近似计算最大不失真功率  最大功率整流输入电压33-1.5欧*3A=28.5V 最大输出电压28.5*1.2/1.414=24V  24V*24V/8欧=72W*2=142W 所以功放变压器使用不能光看标称数据!需要看具体要求和具体使用情况。

      数字电桥检测变压器是否满足功放要求个人总结以下几点(如有不对敬请坛友多多指教):
1、根据功放功率及扬声器阻值要求,计算出功放所需供电电压及电流,找相应基本合适的变压器。
2、根据满功率时电压/电流选取测试时变压器负载电阻R接于双电压两端,用数字电桥测出初级绕组50HZ时阻抗R1,据此计算变压器所能提供的最大输入功率即220*(220/R1)*0.85(功率因数可临时按0.85计算经过电参数测量仪实测基本差不多)
3、数字电桥50HZ测试输出绕组阻抗R2,变压器次级输出电压/(R1+R2)*变压器次级输出电压=变压器最大输出功率
4、最大功放输出不失真功率 变压器次级输出电压-(变压器次级输出电压/(R1+R2))*R2=最大功率时整流输入电压V   V*1.2/1.414=功放最大不失真输出电压  V2 V2*V2/扬声器阻抗R3=功放最大不失真输出功率
5、以上涉及变压器最大输入功率、变压器最大输出功率的、功放最大不失真功率三个功率参数必须任何一个都满足你的要求才可以,尤其是那个考虑了变压器输出绕组阻抗后计算的功放最大不失真输出功率必须满足要求。

补充内容 (2020-3-4 17:16):
通过数字电桥测得数据进行推导结果与电参数测量仪及万用表、交直流钳表实测参数基本一致。

网友A:
看不懂楼主的计算依据是哪来,怎么算出要用22Ω电阻作为负载的。
万用表测量的是绕组的直流电阻,交流电桥测得的是阻抗(复数,实部为电阻,虚部为感抗)。根据一般电压器空载电流为10mA可以根据R=u/i算出220/0.01=2.2kΩ。
要测量变压器内阻应该是直接短路次级绕组再测量初级阻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楼主的计算依据是哪来,怎么算出要用22Ω电阻作为负载的。
万用表测量的是绕组的直流电阻,交流电桥 ...

1、根据功放板供电及功率初步选择变压器后有了输出电压你自己说实际电流及功率谁决定,难道不是负载电阻决定?所需功率及变压器输出电压都有负载或假负载阻值你自己算该是多少?
2、变压器本身通的就是交流电,你的直流阻抗是否适用,这不正和扬声器的阻抗一个样吗?难道所有变压器都是空载应用吗?
3、难道你不知道变压器的输入功率是随输出功率变化而变化的吗?比如说100W变压器不接负载你让它输入功率达到100W试试!你把次级短路测量那是短路时输入阻抗并不是实际应用时的真实阻抗吧!变压器要么空载要么短路难道你做实验都是两端极化取值而不考虑实际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