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谷网驰3000电源拆一个大电解后炸管,后换了13007,待机电压有,风扇转下就停。

楼主(2020-03-0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一个大电解200mv 330微法无容量。     对此表示疑义

网友:
串联75欧热得快,不妨碍电源启动。
风扇只是转一下,说明电源启动了,但接着停止工作,很可能是保护了。重点查保护电路、各输出的电容。

另外测一下启动瞬间各输出电压有利于快速判断。

网友:
输入部分的大电解是两个200V330微法的,最好两个一起换。

网友:
两个大电容一般都是耐压200V等容量的,否则分压不均功率管电压不一致。494一般都是桥式驱动两个功率管,每管市电整流电压1/2工作

网友:
两个大电容最好容量一致,如果高压边没问题,就要检查C945推动部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的确分压不一致,不管是待机,还是短路绿黑线,都是如下:200v 330μ的电压从138v慢慢上升,400v 270μ的 ...

建议同时更换两个一样的,否则一新一旧寿命不一致,容量亦可能不一样开机瞬间分压严重不均,即使容量一样电容ESR也可能相差悬殊,启动后电容自身ESR差值极大也会造成两个功率管工作压差较大,反峰电压差更大!就会造成其中一个管子击穿。

网友:
你的这个电源用料怎么样,我手头上有俩鑫谷3300看用料还不如山寨货,我连它额定功率标那都没我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用的az7500(等同于tl494),4脚保护,一直是3-4.9v的高电平。没有电路图,还要跑电路。你们的维修都是这 ...

结合上面数据,显然电源处保护状态,下一步应该是看看哪一路保护了。
把各路输出接入保护的电路分别断开,要找出来应该不难。

网友:
现在有的电源短接绿黑线不能正常启动,表现为风扇转一下就停,其实直接上机插主板就正常了

网友:
炸功率管通常会烧推动管Q7、Q8查一下C945

网友:
真是不容易啊,楼主还是牛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