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朋友有该毫欧姆表ZC20型使用说明书

楼主(2020-03-04):
哪位朋友有该毫欧姆表使用说明书,该表上海第四电表厂产品,我想测电池内阻不会用

网友:
这个应该是直流的毫欧表,从电流端引出两根线,接在待测电阻两端,电位端引出两根线,也接在待测电阻两端,就是一个四线测量欧姆表。
(1)有专门的测量电池内阻的表,用直流法测电池内阻 ,但不是这样测的,是根据闭合电路欧姆定律测的。用微处理器控制。
(2)很多测电池内阻也用交流法测量,和数字电桥原理差不多。在输入端有隔直电容,但这样测的内阻是电池开路状态下的内阻。不是真实使用情况下的内阻。
不论用什么办法,都是用四线制测量。否则受接触电阻和热电势的影响,测不准。

网友:
这个应该不能测试电池内阻,这是专门测试mΩ级电阻的

网友:
你好,可以拆开看看,内部结构吗?

楼主:
谢谢老师们的分析,好像是交流震荡电路来测试内阻的,我明天用示波器测一下

楼主:
昨天把表打开测了一下,波形不规则正弦波,频率950HZ左右,但输出端测不到波形,电流端测电阻精度良好

楼主:
内部电路图

内部图

内部图

楼主:
内部电路图3

楼主:
变压器端波形图

楼主:
震荡频率963HZ

楼主:
我感觉与交流方法测电池内阻相同,有电路图就方便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