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们们,胆机问题还没解决

楼主(2020-03-04):
还是422的胆机,线绕换成普通的电位器,接上后,底噪一样没解决,右声道没事,就是左声道底噪,接上电位器还是调不了。
下面就是422管脚图以及我的胆机中电位器接线图
这个电位器老是出问题,重新装一个上去,底噪可以调到很小,听一段时间关机,再开机时底噪又来了,再调也调不了,除非又重新换一个新的上去。

网友A:
电位器中心头怎么接到422的2脚上??。应该接到4脚上。画错了吧。

网友:
第二栅不是接屏级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位器中心头怎么接到422的2脚上??。应该接到4脚上。画错了吧。

就是这样接了,右声道没有底噪,就是左声道这电位器老出问题,1,5就是灯丝供电

楼主:
难道是4脚?我画错了?

网友:
这个电位器中心抽头应该接地(固定栅负压)或阴极电阻(自给栅负压)。电路基本原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是4脚?我画错了?

你画错了,2脚是第二栅极(帘栅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画错了,2脚是输入信号的第一栅极。

于版,手册上好像是3脚为第一栅。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是4脚?我画错了?

再给你两个图与你的接法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于版,手册上好像是3脚为第一栅。

是我弄错了,上面是我传的管座图,应该是3脚。

楼主:
那就是4脚,我数错了,哈哈!问题是应该怎么解决这底噪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就是4脚,我数错了,哈哈!问题是应该怎么解决这底噪

既然知道是电位器问题,那就换个质量好的,换到好为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知道是电位器问题,那就换个质量好的,换到好为止啊。

换了另外两个贵点的电位器,左边还是一样的情况,重新装上就没事,听一段时间关机再开机,电位器就失效了,还是一样没用了。右边就没事。

网友C:
把左、右管交换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了另外两个贵点的电位器,左边还是一样的情况,重新装上就没事,听一段时间关机再开机,电位器就失效了 ...

电位器失效是什么意思?

网友:
线绕换成普通的电位器???———还是应该用线绕电位器———有电流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位器失效是什么意思?

就是新装一个电位器上去,可以将底噪调低。听一段时间关机,再开机时,底噪又来了,再调这个电位器已经调不低底噪了。除非又新装一个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左、右管交换试试

换过,还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新装一个电位器上去,可以将底噪调低。听一段时间关机,再开机时,底噪又来了,再调这个电位器已经调 ...

你那管还有这爱好 每次都爱新的电位器.线绕功率大一点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那管还有这爱好 每次都爱新的电位器.线绕功率大一点的吧.

不是管子有这爱好,喜欢再X,是楼主,不用线绕用碳膜

网友:
不会是碳膜被烧成二氧化碳了吧

网友:
玩FD422,我自己还是用直流灯丝

楼主:
找到问题了,整流管问题,换过就好了,哈哈

网友E:
祝贺白浪费了几个新电位器

网友F:
祝贺!自己diy的机,故障迟迟不能排除是最无法忍受的。整流管故障是怎么导致这种症状的?

网友:
整流管供电有故障,一个声道可以满足,2个声道就捉襟见肘了(累的哼哼唧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祝贺!自己diy的机,故障迟迟不能排除是最无法忍受的。整流管故障是怎么导致这种症状的?

这个问题等论坛师傅回答,我就一新手,解答不上来,哈哈,我先拔掉6n8开机,有电流声,再换422,还是有电流声,最后换整流管,发现没有电流声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祝贺白浪费了几个新电位器

留在别处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