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N7推6V6调节工作点时遇到的问题,请大侠们解答.

楼主(2020-03-04):
6SN7推6V6调节工作点时遇到的问题,工作点如图,但输出方波出现变形,图中是1KHZ的方波,请告知小弟是哪里出现问题了?

网友:
你用这试波器给蛋鸡把脉-----真是老郎中不懂啊。。

楼主:
慢慢来嘛,反正这之前都能解决易调的功放,唯独是胆机第一次搞,一直怀疑这个电路是不是有问题?还有师父们,这个电路中的6SN7的栅极电压怎么测?我怀疑是不是这个电路设计时没有把管放在工作点之内?

楼主:
现在测6SN7屏极电流是2.1MA

网友:
像是隔壁论坛大佬Julien的图。先按图施工,听听效果再校工作点不迟。一般直接做出来,工作点都是在合理区间内的

网友:
调工作点还是用正弦波吧。

楼主:
正弦波重影了

楼主:
是隔离J版的,我在那边都没有人回复我,只有请教这边了,看来还是不行,我要选过另外的线路重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隔离J版的,我在那边都没有人回复我,只有请教这边了,看来还是不行,我要选过另外的线路重做了。。。

别啊,先说说重影是什么情况?你开了双踪?这个不能说明问题。我做过j版的电路,没有任何调试就出好声。胆机不需要先校调!先出声,不满意再调

网友:
这波形是一路接胆机输入一路接输出?

楼主:
回复10楼,是的,只接了一路,方波的图形,我搜索过是震玲的出现,这个重影是有干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10楼,是的,只接了一路,方波的图形,我搜索过是震玲的出现,这个重影是有干扰了?

扫描速度调低,是不是出现类似调幅波的波形?这是电源滤波不良。

楼主:
嗯,谢谢高手,真是滤波的问题导致这个波形震动和晃动,换了电解和加大了电解后得到解决

10K方波

10K方波

10正弦波

10正弦波

1K

1K

1K方波

1K方波

100H正波

100H正波

100H方

100H方

网友:
是隔壁J的 声音并不好听

网友:
这图看着像隔壁J版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