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彩电高频头改扫频信号源

楼主(2020-03-04):
用5伏高频头改的,加MB506分频C3355射极输出。30伏用M34063升压

网友:
用途是什么呢?

楼主:
测个滤波器,加个电桥测天线当然了都行示波器配合。

网友:
能给出完整电路吗?

楼主:
请多多指教。

网友:
能再多给些各个频段时的频标图片。

网友(2022-09-10):
最后搞的如何了?实际能正常使用频率范围是多少?

网友:
从电路图看,输出示波器的X-AXIS信号不一定要求是锯齿波。

网友:
整机完成了吗?

楼主:
实验不太理想,U段不能用。

网友:
高频头在这里只是起了VCO(压控振荡器)的作用。

要制作一个能够实用的扫频源还需要解决一些关键问题,比方说,扫频信号输出电平的平坦性、扫频频率间隔的线性、扫频输出电平幅值的可控性、频率标志系统........。实现起来要有很强的动手能力。

VCO只是扫频系统中的一个关键电路,市场有大量廉价的VCO提供,如楼主的那个类似惠美500MHZ的频谱仪,扫频就是用类似VCO完成的。

现在的一些廉价网络分析仪、虚拟扫频仪价格便宜,性能指标远高于许多早期传统的扫频仪。

如果希望自己实践,可用成品VCO。如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