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各位师傅帮估算一下日本三洋录放机电源变压器的功率?

楼主(2020-03-04):
通过硅钢片铁芯的尺寸能不能估算变压器功率?各位大师帮估算一下日本三洋录放机电源变压器的功率?
E型铁芯宽37,高31mm,厚15mm,中间舌芯宽12mm。

网友:
现在的铁芯导磁率应该都比较高了吧,因此选同体积同电压的变压器应该就够用了吧。

网友A:
变压器容量  S=(0.9*A/1.25)^2 VA
A=变压器铁芯截面,平方厘米。
S=变压器功率容量,伏安。
供参考。

网友:
2到3w,如果安装尺寸允许的话可以用大点的代替,避免长时间使用发热再次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容量  S=(0.9*A/1.25)^2 VA
A=变压器铁芯截面,平方厘米。
S=变压器功率容量,伏安。

公式S=(0.9*A/1.25)^2 VA中,前面的A是截面积,那最后的VA字母各表示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公式S=(0.9*A/1.25)^2 VA中,前面的A是截面积,那最后的VA字母各表示什么?

VA——功率容量单位,伏安。当功率因数为1时(例如负载是一电阻),就可当作瓦特理解。就是你想知道的变压器多大功率。

楼主:
公式S=(0.9*A/1.25)^2 中的0.9和1.25分别是什么系数?取值范围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VA——功率容量单位,伏安。当功率因数为1时(例如负载是一电阻),就可当作瓦特理解。就是你想知道的 ...

明白了,VA是功率单位,如果加个括号(VA)就不会有歧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