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台式电脑用有源小音箱维修

楼主(2020-03-04):
       楼上邻居打电话说电脑音箱不响了,说是联想电脑原配的音箱,当时买的价格还不便宜,后来下楼仍垃圾给我送来了,说抽时间看看,不能修就扔了算了 ,这是该音箱。

       今天拆开小音箱试了一下,通电有咔咔声和干扰声,但没有音乐声,过几分钟有一个喇叭磁钢发热,这是喇叭有直流电流通过,该音箱采用国产仿制的LM4863功放快制作,外围没几个元件,有直流电流流过,应该就是4863坏了,下面是该音箱的功放小板和网上4863功放快的介绍:

       正好手里有几块以前买的4863小板,其中一块为了实验还拆下装了IC插座,于是将4863拆下在板上试了一下,果然有问题,于是将有问题的4863换了下来。

       以为应该没问题了,结果试机只有一个声道响,又把4863插回原板上测试正常,然后测试音量电位器,结果有一个声道单端断路且两联都变值到差不多100K了,于是又更换了50K双联电位器,试机这才完全正常了。

下图是音箱小功放板的接线图,有此音箱的朋友可以作为参考,实话说,如果手里没有这些配件,不建议专门购买配件进行维修,这个小板功放快和电位器都换了,更是修的有些不值,建议使用8403数字功放板直接替换,效果好而且简单,8403小功放板网上只要1元多包邮,我买了十几片,遇到电脑用的有源音箱坏了就直接换一个,原板不考虑维修了

谢谢您打开浏览此帖,没啥技术含量,纯粹疫情禁闭在家闲的。

网友:
这次疫情造就了不少厨师,邻居女主白案手艺蹭蹭见长,直呼超市酵母粉都卖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听听,后来怎样了,小音箱,是留下了,还给邻居送过去了,邻居是男生还是女生?

小音箱还在我这里,没有送回去,跟邻居电话说了,让他来拿,他说方便时下来,邻居是中年小两口,孩子上大学,现在孩子在家,可能有笔记本电脑,所以没急着来拿,汇报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位器的logo是你自己弄的,骚年,哈哈哈。国家半导体,简称国半,哈哈哈。。一直不知道lm1875的国半 ...

仙童这个传奇公司早已经成为历史了吧,有几十年了吧,先是卖身别的公司,后来又被并购,对他的爱已成往事

加个标志主要也是闲的,所以发帖时就慢慢的来,加个水印了、修修图了等等,还是疫情闹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集成双声道的ic,总感觉立体声分离度不行。tea2025,tda1521等。

我感觉分立元件的放大器比较好。上个月十几号也是禁闭的难受,强迫自己跑到地下室想去翻出很久以前买的收音机套件,记得当时买了好几套,结果翻出了去年初买的ocl放大器套件,反正是焊个东西玩,焊完后试机,根本不用调试,中点电压就是0v,实际试音效果还不错,感觉应该是现在的原件生产工艺好了,一致性好,记得很早时候流行自己组装放大器时,主要采用OTL电路,调试时还经常出问题,OCL电路轻易不敢尝试,组装好也不敢接喇叭,组装完中点电压很少为零的,电路直接耦合,有问题也不好排除,也许是当时零件都是一个一个凑得,一致性太差了,所以经常出问题。
      自己感觉这种分立元件的放大器效果还是好于数字功放的,当然现在的数字功放也很好了,我也喜欢用,还买了好多种功放模块,一块很小的模块输出功率就很大,也不需要或只需很小的散热片,业余用用足够了,反正自己就是个木耳朵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感觉分立元件的放大器比较好。上个月十几号也是禁闭的难受,强迫自己跑到地下室想去翻出很久以前买的收 ...

这个OCL电路散件在购物车里躺了N年了。

网友D:
生命在于折腾,音箱多少钱不重要,修复那刻的成就感才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OCL电路散件在购物车里躺了N年了。

买来玩玩呗,挺便宜的,就当回忆过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生命在于折腾,音箱多少钱不重要,修复那刻的成就感才重要

主要还是闲的,要是平时,我肯定直接给他换个1元多的8403数字功放板,然后让他用电脑控制音量完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DD15D,不知道这管子怎么样,你这板子看着好新啊,是图片找的新的吧 。分立的调试真的是麻烦啊。以前 ...

       图片是实拍图,因为套件是买的新的,现在网上有好多所谓的实验套件,都是一些分立元件的小制作。
       这个套件效果还不错,安装完后连调试都不用,就测了下中点电压,稳稳的0v,我在上个帖子也说了,可能现在的元件一致性好多了,所以装完就用,以前都不敢轻易尝试OCL电路,直接耦合调试费力,所以以前一般都是制作OTL电路,以前的元件一致性太差了,现在做个什么东西真是太简单了,各种模块齐全,不过也失去了原来的那种期许和盼望中的乐趣。现在的无线电爱好者少了这可能也是一个原因吧

网友(2023-11-27):
我有一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板子。如下:
发现接usb和音频输出后,噪音很大。

检查发现和网上的经典电路:

对不上,怎么回事?

楼主:
这个功放块外围元件要求不严格。噪音很大是否使用了普通手机充电头作为供电电源,用电池或串联稳压电源试一下,如果还不行基本就是块的问题了,板上的几个电容也可以看一下。我也不是太懂。

网友: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修着玩的,值不值不怎么在乎,修好后很有成就感,就是最后没用过几次就放着吃灰了,也无所谓啦,反正当时的我是开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