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解决SANYO M-2429系列收录机波段开关一件难求的问题

楼主(2020-03-04):
SANYO M-2429系类收录机可是论坛里的老物件了,提到它没有人不知道的,也有很多人收藏着这款曾经的经典机型。此款收录机是80年代进口到中国的日本产品。有M-2429H 2429F 2429N 等型号,还有M-2405H外观有所不同内部构造大同小异。此类机器机芯结实经久耐用,收音灵敏音质好。尤其是H尾号的机型短波带有微调功能,这也是我偏爱H尾号的原因。世间没有完美的事物,收录机也是一样,这个系类的机器虽然有以上这些优点,但是也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波段开关和功能开关容易老化。实际上这个波段开关的质量还是不错的,只不过从出厂至今已经三,四十年过去了难免有老化,磨损或氧化的。
通常对于赃污,氧化引起的接触不良彻底清洗就可以了。对于内部簧片磨损的就没有办法了只能更换。于是问题就来了,随便你跑断了腿都不会找到这个型号的新件可买。即使是旧件也要买一台配件机,从机器上拆下来。为了一个开关买一台机器显然是不划算的,就算你愿意花这个钱,旧机器也不是随便就能买到的。以波段开关为例,这是一个8刀3置的拨动式开关,外观如图
这个开关很是另类,它的手柄是在反面的,也就是在焊脚一面。而通常的开关手柄都是在正面的,正式因为这个原因才使得这个开关只能专用,没有可以替代的配件可选。
经过多方查找和比对,我发现一款国产转换开关的尺寸,和内部构造和这个开关很接近,只是国产的开关手柄也是常见的在正面的。如图
这款开关很是便宜,在某宝上的价格每个只有0.7元,当然了还有运费的,不过多买几个还是很划算的。这款国产开关的管脚排列和内部通段情况和SANYO原装的一样,但是两行管脚之间的行距离有些小,不过把管脚适当往两侧弯一点就可以了。如果能把手柄挪到反面就可以替换原机开关了。
找了一块1毫米厚的铁片,经仔细测绘,在纸上线画出手柄的图样,然后把铁片加工成所需形状。开关内部的塑料骨架对应要改动成手柄的位置正好有一个凹槽可以把做好的手柄插进去然后用胶水固定。用直径1.5毫米的钻头在地板的对应部位打一排孔,最后在把相邻的孔联通起来就形成了一个长的开口,用来通过手柄。

文件尺寸: 小于 750KB , 可用扩展名: jpg, jpeg, gif, png
组装好的开关时如下的样子
这是装机以后的样子
经装机使用效果良好,搬动的手感也还可以。从此再也不用纠结此类机型转换开关一件难求的尴尬了。

网友:
好办法,这样就解决了老机无配件的问题了。

网友:
老收录机的转换开关接触不良,真的很头痛

网友A:
楼主真是有心人,解决了玩老电器的大问题!能私下波段开关的型号吗?谢谢!

网友:
工程量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是有心人,解决了玩老电器的大问题!能私下波段开关的型号吗?谢谢!

给您发私信了

网友:
日本的这种,还数ALPS的好!

网友:
这办法太好了。我有一台先锋功放的拉索开关就买不到配件

网友B:
请问楼主能否告知中波磁棒线圈四根线接头顺序吗?我的2429H机子断了一直没查到资料。短波不错,不舍得丢。

网友:
就是这左边悬着的四根线与原磁棒固定座下面的四个焊座的对应关系不知道。

网友B:
楼主能私信一下所买开关型号吗?先谢谢了!

楼主(2020-04-04):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私信一下所买开关型号吗?先谢谢了!

ss-83d01(8p3t)拨动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能否告知中波磁棒线圈四根线接头顺序吗?我的2429H机子断了一直没查到资料。短波不错,不舍得丢。

网友:
谢谢楼主的两次回复,我接了线,由于开关还有问题,所以中波与短波之间转换不了,看来必须动开关了。得下决心了。

网友(2020-05-09):
小题大做了,分解清理后恢复功能难道不行吗?

网友:
2429H没调频波段, 录音直流偏磁,,,

网友:
高手,动手能力超强!

网友(2021-09-15):
好方法学习了

网友(2022-08-20):
楼主您好,三洋2405H的波段开关也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