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年代用过的多功能卡!

楼主(2020-03-05):
(无正文)

网友:
串口扩展卡......

网友:
这还是后期比较小巧的

网友A:
早期的I/O卡,包括了COM、LPT、GAME。这个应该属于第二代了,第一代是大板,接近方形的。那时候,能组装机器的都是高手,不仅要插显卡、I/O卡、声卡、MODEM等等,还要会调中断和地址,而且还要会安装驱动和正确设置配置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早期的I/O卡,包括了COM、LPT、GAME。这个应该属于第二代了,第一代是大板,接近方形的。那时候,能组装机 ...

你说的还不是最老,再老的不是一张卡。有硬盘接口卡、软驱接口卡、内存卡、鼠标接口卡等等。那时候主板上要插一堆卡。

楼主:
显示卡、硬盘卡、软驱卡、串口卡、并口卡、网卡、内存扩充卡。

网友B:
把你头像这个家伙拿出来拍点清晰大片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你头像这个家伙拿出来拍点清晰大片儿

等疫情过去了,我去仓库拉回来拍几张。

网友:
486以前的机器用的COM口扩展卡,够老。
我记得也有几块,忘记放哪了。

网友:
当年的机箱里都有一大堆的各种卡。

网友(2020-04-13):
现在电脑集成度高了,反而不好修了。以前都是各种板替换找故障,现在八九不离十是主板故障,主板故障八九不离十就不用修了,买新的吧,老的CPU也不用想了,新主板肯定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