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14制作636来复式收音机

楼主(2020-03-05):
9014制作636来复式收音机
最近对636型单管来复再生式收音机很感兴趣
但苦于手里没有铁帽锗三极管 打算用9014做一个 后级音频放大用2822做
由于原先画的电路图找不到了 所以用下面两张图
收音机电路图的前半部分和2822放大部分
本机没有外壳 所以直接用环氧板做
先安排一下原件的排列顺序
(我是在洞洞板上安排的 然后洞洞板和底板夹在一起透过洞洞板的孔给底板转孔 这样排版比较工整)
最困难的是在环氧板上挖方形孔 我没有好的工具 只能用美工刀硬刻 手磨出泡
然后安装铆钉 没有反口冲头直接用钉子 后面都砸开花了 但不影响焊接
安插原件 之后焊接 背面用飞线
原件参数;
磁棒:废收音机里断掉的半截磁棒套上奶茶吸管
L1:0.07 * 28 里兹线绕80圈 电感量400uH
L2:0.07 * 28 里兹线绕10圈
电容型号CBM-223P 电容量140p + 60p(只用140p)
三极管9014放大倍数300+
二极管4148
扼流圈 2.5mH工字电感
音频放大2822芯片
偏流电位器500K
音频电位器10K
供电18650一节
其余省略
成品见图  两脚支架用雪糕棍做的
以上作品欢迎大神拍砖

存在两个问题:
1:如果加再生线圈会产生啸叫 怀疑9014放大倍数太大造成的
2:声音不能调太大 否则无声 类似馈电 可能是前后级阻抗匹配问题
以上问题请哪位大神指教 多多感谢
快手里有视频 各位可以加我查看
ID:57185193  道法自然

网友A:
很不错,谢谢分享,值得欣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不错,谢谢分享,值得欣赏

谢谢点评 继续努力 做到更好

网友B:
个人觉得所谓音量大就没声,是因为偏流过大,管子脱离放大区或者增益过高引起不可遏制的高频自激破坏了放大状态。

飞线法容易再生,不需要再故意再生,量就够了可能

网友C:
很好!有时间也做一个

网友D:
个人认为再生机不加再生时收不到台而加上再生时能收很多台这样的效果最好,要重点突出再生的作用才能突出再生的灵魂作用。利用再生的灵敏度上去以后选择性才会有很大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所谓音量大就没声,是因为偏流过大,管子脱离放大区或者增益过高引起不可遏制的高频自激破坏了放大 ...

谢谢指点 应该是 我继续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好!有时间也做一个

欢迎多提宝贵意见 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认为再生机不加再生时收不到台而加上再生时能收很多台这样的效果最好,要重点突出再生的作用才能突出再 ...

嗯嗯 说的很对 再生才是重点 以后做个锗管的 情怀!

网友E:
不错。裸机好看。换管加再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裸机好看。换管加再生试试。

嗯嗯 最近打算做锗管的 怀旧一下 再生才是重点呀 嘿嘿

网友F:
引用 楼主:
嗯嗯 最近打算做锗管的 怀旧一下 再生才是重点呀 嘿嘿

音量电位器输出电容是否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音量电位器输出电容是否接反了?

接线是对的 前级出来接电容阳极 电容阴极接后级输入 声音一调大就像前级电压不够了的感觉 中间没有加退耦电路

网友F:
引用 楼主:
接线是对的 前级出来接电容阳极 电容阴极接后级输入 声音一调大就像前级电压不够了的感觉 中间没有加退耦 ...

我查看了你的“印刷版”接线,电位器上端接到了扼流圈,好像少接一个隔直电容,当音量调大时划红圈电容就反偏了。附图。你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查看了你的“印刷版”接线,电位器上端接到了扼流圈,好像少接一个隔直电容,当音量调大时划红圈电容就 ...

对!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谢谢老师指点 唉 百密一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