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红灯711系列收音机的拾音孔配套插头是哪种

楼主(2020-03-05):
请教坛里的前辈,红灯711系列收音机的拾音孔配套插头是哪种? 感觉香蕉插头插进去有点松,请问那个时代的配套插头是哪种,哪里可以买到,有图片更好。

网友:
把香蕉插头弄松点就行了
配套的样子有点像欧标的电源插头

网友:
香蕉头就可以很好用,宝上有

网友:
以前的老机子多数用的都是6.5mm的2芯插头。

网友A:
找个老表线的插头---拜一下。你不怕出运费---我可送你原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老表线的插头---拜一下。你不怕出运费---我可送你原插头

非常感谢!疫情过后如有需要我会联系您!非常感谢 !    如果您方便的话可以拍个照片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疫情过后如有需要我会联系您!非常感谢 !     如果您方便的话可 ...

这种仪表插,就与老仪表那种插头部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仪表插,就与老仪表那种插头部相同

谢谢 我以为是类似欧标电源插那种  这种头部比常规的香蕉插要粗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以为是类似欧标电源插那种  这种头部比常规的香蕉插要粗吗

其实不粗,不过它的调整量比其他插是特别大

网友C:
这种香蕉插头就可以,刚才在海燕D321收音机上试了试。

网友:
把香蕉插头两边弹性片用针往外挑一下就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香蕉插头就可以,刚才在海燕D321收音机上试了试。

您这插头真够年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这插头真够年头了

这个年头还不算老,有一个从夏普四灯再生收音机上拆下来的高频扼流圈,比本人年纪还大,快80年了。

楼主(2020-04-11):
引用 网友A:
找个老表线的插头---拜一下。你不怕出运费---我可送你原插头

非常感谢!我可以看看原插头的照片吗

网友:
我有一个原装的,跟两个脚的 圆脚插头很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