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温度的问题!

楼主(2020-03-05):
众所周知晶体管器件及电路。受温度影响会产生温飘!在这里问一下电子管在使用中会发生温飘的现象吗?例如一个调整好的电路,由于环境温度的变化。又需要重新调整?希望高手指点一下。让我学习。謝謝。

网友A:
有不少电子管收音机, 刚开机调好台, 过一会儿就飘了。不过一般再调一下就好了

网友:
我认为电子管同样存在温飘。

网友:
首先温飘肯定存在。
但是,环境温度几度至十几度的温差变化对电子管运用时上百度至几百度的温度来说可以忽略不计。所以说,电子管对环境温度的敏感度远低于晶体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不少电子管收音机, 刚开机调好台, 过一会儿就飘了。不过一般再调一下就好了

nonono, 收音机的频飘不能完全怪到电子管头上,涉及的不稳定因素太多了。

网友:
无论什么电路构造,工作起来温漂是避免不了的。不敢说精密仪器,不过对于收音机类的来说,在选件合规的情况下,真的不能完全怪某个具体的元件。成熟的设计就应对整个元件布局、温度干涉等等可能因温漂所引起的问题有所考虑,如电压自动稳定、频率自动调整及跟踪、增益自动调整等电路就是想尽量把因温漂所带来的影响减到最小就是了。

网友:
如楼上坛友了所說电子管可以忽略不計,但电阻电容特列是在甚高頻時那是不容忽視的,我们平時所見的三连以上可变的花片上有很多坑点那是特意为之,特为温差的变化之举.

网友:
美國胆FM高频头本振有磁片上写"N750"这个磁片就是负温度系数电容,用来平衡电路因温度上升引起的频率漂移。应该有不同的数值。

网友:
电子管设备很少见到了,暖暖的声音,好问题好回答,学习了。

网友:
发生频飘, 有多方面因素,温飘仅仅是一个因素,晶体管电路和电子管电路在使用中都会发生频飘

网友:
电子管示波器和电子管毫伏表,使用前要预热一定时间,连续使用2小时后,要重新校准。

网友:
电子管收音机飘台,特别是FM机子,有部分是电压波动影响到的,如220跑到240的变动带来很大影响....

网友:
电子管是有温飘的,主要是在刚开始工作和工作一段时间内有变化,电池式电子管基本不发热,但是仍然能够感受到刚开机和开机一段时间的温度漂移现象。所以调试机器要等电子管工作一会儿再进行。再就是电容,电感特别容易受温度影响,因此温度漂移几乎是无法避免的,只能有限的修整一下。

网友:
温漂肯定是有的,不过电子管对空气温度的影响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