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BA 弗莱堡WIII收音机测试

楼主(2020-03-05):
请看链接视频:w w w .bilibili.com/video/av62841471/    (由于无法直接贴链接因此请在复制链接时请将3个W中间的空格取消)
这是一台1953年生产的SABA电子管收音机由于其精湛的做工和优美的音色一直以来被誉为弗莱堡系列的早期旗舰收音机,更是被国外的爱好者列入156台最值得收藏的收音机之一,这个视频展现的是本机接收调幅中波广播的情形,该机有一个突出的亮点就是机器的调幅(长、中、短三波段)有降噪功能,该功能打开时能有效抑制各种天电干扰,使得这台庞大的收音机犹如电池直流收音机般音质清澈,我将在回帖中陆续上传本机的内部结构供大家欣赏!

楼主:
外观正视图:

外观侧视图:

琴键开关:

EM71调谐管(猫眼):

机芯图:

调频高频头:

带屏蔽罩的磁棒天线:

机芯底部图1可以看到一个很大的空气三联)

机芯底部图2:

机芯底部图3(国外网友维修图):

网友A:
SABA做工漂亮!
80年代,SABA电视机进入我国市场,那时对它不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BA做工漂亮!
80年代,SABA电视机进入我国市场,那时对它不了解!

是的,那年头德国货很多的,当时去香港带过一台也是西德的TELEFUNKEN "PAL COLOUR"彩色电视机,声音比但是国产的要好很多,色彩也不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那年头德国货很多的,当时去香港带过一台也是西德的TELEFUNKEN "PAL COLOUR"彩色电视机,声音比但 ...

德律风根!
也是的。

网友B:
磁性天线屏蔽罩很有特色,楼主能测量一下磁棒和铝壳的尺寸吗?我看能不能仿照一个,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性天线屏蔽罩很有特色,楼主能测量一下磁棒和铝壳的尺寸吗?我看能不能仿照一个,谢谢!

您好!关于这个天线罩尺寸我的回到家才能帮您测量,实在不好意思最近在外公干暂时回不去,抱歉!另外,说起这个天线罩的确有点特殊1.因为,这个天线罩几乎将整个磁棒天线的线圈全部遮罩住了仅在中线位置就出一条缝隙,这个机器在调幅段的抗噪效果可能和它有关联,到时候您能可以在仿制的过程中进行测试,另外,上海无线电二厂在八十年代也曾生产过一批2T123型电子管收音机也有独立的降噪功能效果也是可以的,但据说是在中放部位多增加了一个用于降噪的电子管,您可以尝试找到电路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性天线屏蔽罩很有特色,楼主能测量一下磁棒和铝壳的尺寸吗?我看能不能仿照一个,谢谢!

这是我在本坛找到的关于2t123机器的介绍:静噪电路冯报本老师的《超外差式收音机》一书有介绍。三级收音机受电子管数量限制,不可能增加一个6H2,海河369、宝石441、红灯711已经有了胆机使用晶体管的先例,估计该机和711一样采用晶体管噪声控制和检波,腾出6N2作音调控制及两级放大。电路图坛子里应该有您搜索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关于这个天线罩尺寸我的回到家才能帮您测量,实在不好意思最近在外公干暂时回不去,抱歉!另外,说起 ...

谢谢楼主的解答!

网友:
这机器看的真开眼!

网友C:
对抗干扰措施很感兴趣,看了下资料(对电子管不太了解)。
看明白了降噪键按下后,外接天线短路入地,换成屏蔽低阻磁棒天线接收信号(低阻磁棒就是说要主要谐振电感量不是磁棒产生的)。
降噪电子管没看明白,因为我不太了解电子管知识。

这个图说明屏蔽不是要把整个磁棒屏蔽,而是屏蔽线圈就行,但要低阻。
楼主能不能看看屏蔽罩中间是不是短路了一个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抗干扰措施很感兴趣,看了下资料(对电子管不太了解)。
看明白了降噪键按下后,外接天线短路入地,换成 ...

您好!我理解为屏蔽磁棒天线线圈并仅留一条缝的目的1、是为了实现降噪,2、是为了增强磁棒的指向性作用使磁棒范围调节更有效类似于缝隙雷达的作用,不知对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我理解为屏蔽磁棒天线线圈并仅留一条缝的目的1、是为了实现降噪,2、是为了增强磁棒的指向性作用使 ...

我觉得主要是降噪。中波波长很长,缝隙对中波没有什么指向性的作用。
如果没有这个缝隙就形成金属环了,涡流会消耗掉信号。
我之所以问中间部分是不是短路了是因为看到有些收音机特意在磁棒上加一个短路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主要是降噪。中波波长很长,缝隙对中波没有什么指向性的作用。
如果没有这个缝隙就形成金属环了, ...

您说的一点没错,屏蔽分上下两层,在中间位置各有一处短路点,您真是高手!请看图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一点没错,屏蔽分上下两层,在中间位置各有一处短路点,您真是高手!请看图片

多谢,明白结构了。有机会仿作一个这样的低阻天线试试。

我猜中间短路是为了进一步降低电感量,保证低阻的情况下能多绕几圈,否则磁棒上线圈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