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给胆机加高压开关,请问怎么弄?

楼主(2020-03-05):
看电子管扩音机的电路图发现其高压开关都安装在高压变压器的初级,而我用的电源变压器是高压低压一体的,请问怎样安装高压开关?
2002年装过6P3P单端胆机,板压250V左右,使用多年未感觉胆管明显老化,但刚完工的6P3P推挽机功率管板压和板耗已达到极限,而且使用中经常开关机所以想加上高压开关。
请指教,谢谢。

网友A:
你们的方法都不对,正确的方法应该是:

把电源牛分成两个,重新绕(买也得),一个是灯丝,一个是高压。这样,就可以顺利给高压牛加上开关,完美的解决了楼主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成品扩音机的电路应该是可靠的,不晓得会不会对功率管有冲击。

你放心用吧,我接触大小功率扩音机较多。
叫广播员先低压后高压(具体时间不同)基本操作规程。之所以这样就是避免功率管有冲击。任何器件通电都有瞬态过程,带有电感性的就有一反向电动势,对应胆机就是用滤波大电容吸收。

网友B:
借楼问一下,加上之后,高压接通的一瞬间,喇叭会不会有巨大的咚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借楼问一下,加上之后,高压接通的一瞬间,喇叭会不会有巨大的咚声?

正是因为会有这个情况所以才发帖问。
很早以前看过相关帖子有提及,如果直接用开关控制直流高压会导致功率管内部放花。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是因为会有这个情况所以才发帖问。
很早以前看过相关帖子有提及,如果直接用开关控制直流高压会导致功 ...

我觉得做一种电子开关吧。加上软开关功能,开通时高压慢慢加。

网友C:
扩音机都是先低压后高压。这是小功率扩音机的措施。

网友:
高压做个延时开关电路应该可以吧

网友B:
楼主的意思不是做高压延时,而是不用时断开高压,只点灯丝,延长管子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意思不是做高压延时,而是不用时断开高压,只点灯丝,延长管子寿命。

是这个意思,因为现在电子管用一个少一个,虽然目前普通管子的价格尚能接受,但总坏总换也不是办法。
另手头有二十年前陆续收集的少量年代久远老管,看做工并不比后期差,如电工6L6G,苏联6π3C之类,现在已经很贵了所以得省着用。不过南京6L6做工略差,手头有一个无故漏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扩音机都是先低压后高压。这是小功率扩音机的措施。

如果是成品扩音机的电路应该是可靠的,不晓得会不会对功率管有冲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是成品扩音机的电路应该是可靠的,不晓得会不会对功率管有冲击。

功率管不知道,对你的心脏有冲击就受不了了 咚!我受不了

网友:
条件匀许就装只旁热整流管作延时,功耗太大就启动完切换石整流。

网友D:
1,眼前看电子管不会在你有生之年枯竭,存量很大,还在大量生产,;2,如果超屏耗了,那就应该减小屏耗,而不是频繁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1,眼前看电子管不会在你有生之年枯竭,存量很大,还在大量生产,;2,如果超屏耗了,那就应该减小屏耗,而 ...

频繁开关是因为听完关闭,想听了又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管不知道,对你的心脏有冲击就受不了了 咚!我受不了

如果只是“咚”响就无所谓了。我怕经常“咚”把管子搞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只是“咚”响就无所谓了。我怕经常“咚”把管子搞坏。

无变压器输出晶体管OCL功放电路对喇叭才有冲击。你见过那个广播喇叭会嘭的一声,那不会把行人吓一跳吗。

网友:
高压用电子管整流。

网友:
我自己用的是下面这个:
低压是“或”逻辑,
高压是“与”逻辑。

网友:
我试过,给高压加个开关,合上时喇叭会发出“咚”的一声,后来改用6Z18做缓冲,30秒以后高压从零开始加载,安全可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们的方法都不对,正确的方法应该是:

把电源牛分成两个,重新绕(买也得),一个是灯丝,一个是高压。 ...

请问,这样搞,和只用一个牛,在高压次级绕组加开关有什么区别

网友:
我看到有些朋友同用工控时间继电器做延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样搞,和只用一个牛,在高压次级绕组加开关有什么区别

我看楼主辣么纠结,我是来逗趣的,请楼主、各位师傅一笑而过,不必当真。

网友:
加个开关控制晶体管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作整流?若是晶体二极管整流,高压再加一个电子管缓冲就行。

用普通晶体二极管整流,无法用电子管缓冲,因为电源变压器没有相关灯丝绕组。

楼主:
引用 网友E:
5楼余版主给的方案最简单,最省事。

准备就这么干了。

楼主:
机箱较拥挤,已没有空间摆放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就按余版主的既定方针办

是的,切断高压绕组中心接地线简单明了。

网友F:
请楼主参考【无线电】1974年12期20页的两个改进电路。我一直这样使用着。图片拍得不完整,插头没全进入镜头。

双刀单掷开关2个

双刀单掷开关2个

双刀单掷开关2个

双刀单掷开关2个

网友G:
我D|Y胆机都装有高,低压开关,从没听喇叭有响声。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楼主参考【无线电】1974年12期20页的两个改进电路。我一直这样使用着。图片拍得不完整,插头没全进入镜头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D|Y胆机都装有高,低压开关,从没听喇叭有响声。

请问高压开关用的是哪种方式?

网友G:
直接用的英国拆机钮子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直接用的英国拆机钮子开关。

高压在哪个位置通断?

网友G:
电感到整流管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感到整流管之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只是“咚”响就无所谓了。我怕经常“咚”把管子搞坏。

在高压输出的地方加一个扭子开关,简单粗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们的方法都不对,正确的方法应该是:

把电源牛分成两个,重新绕(买也得),一个是灯丝,一个是高压。 ...

这个方法挺不错!

网友H:
那的看开关控制多高的电压?次级低于250V,可以用普通开关或继电器延时开关控制整流前端,如果电压超过250V ,就得用高压专用开关!普通开关控制超过250V的电压,用不了几次就成了“猴子它哥!狒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的看开关控制多高的电压?次级低于250V,可以用普通开关或继电器延时开关控制整流前端,如果电压超过250V ...

确实有这个情况,高压有400多V,怎么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