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较少见的折叠式指针万用表

楼主(2020-03-05):
       这是一块九十年代由哈尔滨精艺仪表厂生产的MF140指针式万用表,已经是指针表生产的末期了,内部都改成印制板了,没有什么保存价值了,比较特殊的是该表的造型比较独特,是折叠式的,看过一篇资料据说是模仿的某国外品牌的某型号表,忘了是什么品牌了,请坛友一观。
       因为是后期生产的指针表,90年代末指针表已经没有大规模生产了,所以用料、品控和质量都不行了,这块表其实就是哈尔滨精艺仪表厂处理的库存货,内部是印制板的电路,做工也不行,所以内部就不拆开看了,不看也罢,省的失望

网友A:
应该还不错吧

看看里面到底怎么失望的现象?

网友:
很好看。以前没见过。

网友:
这个表有个特点和500万用表一样,就是表头短路,在携带时不打表针。

网友:
看样子不错,还是第一次见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不错吧

看看里面到底怎么失望的现象?

这个表后边的贴纸下面有个固定螺丝,需要破坏掉贴纸,所以不拆了

网友:
百花园中的一朵,还是不错的,有收藏价值。

网友:
滑动触点还是不错的

网友:
做工一般般

网友:
第一次见到。很好啊-----

网友:
这种表刚上市时,就让采购员买来一台,到手一看指针尖有些歪,打开弄一下就针尖断了,然后平衡不行了,后来让采购员要去了。现在手里还有一台,游丝不行,线性不好,拆开了还没时间修。

网友:
9几年见过这表感觉携带挺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