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河五灯电子管收音机加装6e1影示管做调谐指示管

楼主(2020-03-05):
海河五灯电子管收音机加装6e1影示管做调谐指示管

网友:
您用螺栓透过面板固定6E1卡子因此电眼面罩有些不协调。你看看这样行不,用两个小木块粘到螺栓处,面板背面局部加厚,用木螺丝固定6E1卡子,这样前面板可以随意装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靠边了,看着不协调。

同感,再向左下方稍稍移动一点就好了!

网友:
手头还有十个6E1,一直无利用上,下次做个仿古收音机试试用6E1装饰。

网友:
手头有6E!,想试试亮度,记得以前看过测试线路图。

网友A:
太靠边了,看着不协调。

网友:
好看的猫眼装饰件不容易找啊,固定的话我觉得胶水就行了。楼主可以给猫眼装饰件上点漆啥的,这样2个螺丝就能用油漆罩住了。

网友:
6E1漂亮,猫眼框太丑

网友:
闲鱼买一个猫眼铜框装上,效果会好很多。

--来自论坛助手 iPhone客户端

网友:
不错,慢慢想装饰就好了

网友B:
这个6E2外观装饰灯挺好看,只是位置有点不协调、太靠边了。

网友C:
那两颗沉头螺丝太显眼了。

网友D:
        6E1猫眼确实好看,位置稍偏一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6E1猫眼确实好看,位置稍偏一点了。

好位置有拉线盘占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6E2外观装饰灯挺好看,只是位置有点不协调、太靠边了。

好位置有拉线盘占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两颗沉头螺丝太显眼了。

想不出好办法固定压喇叭布的铝框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不出好办法固定压喇叭布的铝框

喇叭布不用铝框压,直接用胶水粘牢。再找一个轻薄又合适的金属框用胶水粘上装饰。

网友E:
你的6E1较新,这样绿难得。就是你那个压板太碍眼,按楼上的办法试试,现在的胶水很牢固,一同把金色塑料片装饰粘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6E1较新,这样绿难得。就是你那个压板太碍眼,按楼上的办法试试,现在的胶水很牢固,一同把金色塑料片 ...

强度不够,制作过程就过不了关

楼主:
这个管子是新管,没通过电。只是放的时间很久了

网友:
里面也求图瞻仰

网友:
引用 楼主:
强度不够,制作过程就过不了关

您不是背面用卡箍打卡子加垫再用螺丝固定吗,想想办法总可以隐藏的。木螺丝带及扣牢固度是够的。

网友:
挺好的,个人觉得框子用木头效果可能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