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电流二极管直接并联的异常

楼主(2020-03-05):
        最近做一个小板子,上次在高电压部分栽了跟头,这次又栽到大电流的问题上了:
        由于后端电机负载很不均衡,正常不大于2A,但有些状态下却可能接近10A。最初设计时,为了防止电机反电动势高压烧毁前端电路,就串了一个最大承受能力10A的二极管ss1010(10A100V),没想到在极限工况下测试,大约10秒钟二极管就会因为温度高,从PCB板上掉下来(锡融化,零件完好)。
        后来直接并联成2个二极管,发现并没有明显效果,资料说是二极管负温度系数,导致先导通的那只管子电流会越来越大,最后因负载严重不均,解决方法是每个管子增加0.1欧左右的电阻,再并联,优先选用单只参数足够的二极管。
        然后网上又找几种参数更高的二极管:比如MBR20100CS,号称20A100V,但是它们都是有3只脚,从原理图上看来,也是两只二极管共阴极并联??这是什么情况,难道因为这两个二极管做到很近的地方了,所以它就能直接并联吗??

------------------------------------------------------------------------------------------------------------------------------------

------------------------------------------------------------------------------------------------------------------------------------

------------------------------------------------------------------------------------------------------------------------------------

网友A:
开关电源里,很多1、3接在一起用的

网友B:
你遇到的是二极管散热的问题,并不完全是电流大小的问题。

10A的电流,这个ss1010肖特基二极管的压降会达到0.85V,发热量8W上,没有良好的散热,二极管温度会很高,以至于能融开焊锡。并联成2个二极管,由于散热面积并没有增加多少,只是压降可能减小一些,发热量减小并不多,所以热效应仍然是主要的问题。

想法安装足够面积的散热片,才是最终的解决办法。

网友C:
二极管别并联使用,会先累死一个,另一个也马上完了。

网友D:
我前年玩开关电源,也是次级整流管发热,后来发现是耐压不够,要选耐压10倍的管子;

网友E:
很常见的管子,封装在一起的两个管芯参数一致性较好,可以并联着用。
但裸奔肯定不行,要做好散热。7-8W的功率,配个烟盒大小的散热片吧。

网友F:
反电动势不高的话,没必要串二极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里,很多1、3接在一起用的

准备这么干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遇到的是二极管散热的问题,并不完全是电流大小的问题。

10A的电流,这个ss1010肖特基二极管的压降会 ...

恩,确实毕竟有6-8w的热功率在,那么小的焊盘最终是扛不住的,下一版优化散热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极管别并联使用,会先累死一个,另一个也马上完了。

是这么回事,加均流电阻的话,功率损失也挺大的,PCB面积也有点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前年玩开关电源,也是次级整流管发热,后来发现是耐压不够,要选耐压10倍的管子;

发热应该主要是压降过大造成的,可能有些高压管的正向压降也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常见的管子,封装在一起的两个管芯参数一致性较好,可以并联着用。
但裸奔肯定不行,要做好散热。7-8W ...

PCB面积会失控,先试试别的方案,实在不行就把二极管接出去算了,不再PCB上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反电动势不高的话,没必要串二极管吧

电机反电动势还是挺高的,达到72V左右,所以必须屏蔽了

网友:
为什么不上Mos管保护,功率=MOS内阻x电流。
反电动势应用LC过滤

楼主:
换了压降更低,电流更大的这个二极管,又加了散热片,效果很好,能抗很长时间大电流了,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