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威20V2A可调电源的问题

楼主(2020-03-05):
一台20V2A的可调电源,这两天用着非常不省心。修一台14V1.5A供电的液晶显示器,调到14.5V时,液晶显示器竟然没法工作,电压下降到13.2V左右,电流0.6A。后来把电压调到15.5V,显示器终于启动了,但此时的电压却是14.5V的。电源带载下降也太大了吧?拆开可调电源,发现高压主控是LM723,变压器是18V+双9V的。输出部分是A940和3055,现在想用一个输出24V5A的开关电源代替变压器的18V,其余不变。请问可以这样改吗?

网友:
24V有调节钮的话,调到最低,大约20V,可以直接代换,如果毛病依旧,就是电源电路有问题了,变压器原厂设计,功率应该够的,电路原件,线路问题应该是

网友:
完全可以,但你原机以有问题。,(带载能力下降)

楼主:
谢谢指教。带载能力下降了?这台可调电源有10年了,而且当时是买二手的,但我自己用的机会不多,主要是客户量小。换掉输出部分的三极管看看。

网友:
检查一下滤波电容C1,2200uF上的电压是否正常,容量是否减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