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好.想做个单管电子管短波收音机玩玩

楼主(2020-03-05):
各位老师好.想做个单管电子管短波收音机玩玩能收单边带那种最好是电池机.有的麻烦上一个.先感谢了

楼主:
我是业余爱好的.也不太懂这个.这是网上搜的他说能收SSB不知真假.还望老师们指正

网友:
单电子管单边带...............

网友:
单电子管玩个CW收听还行,单边带?楼主先看看单边带的接收原理。

网友:
    一看您就不是火腿族。这个普通直流单管收音机与单边带不着边,最简单单边带通讯起码要有发射与接收,单工或双工通讯。如何用普通收音机实现单边带接收。
    业余电台的通信方式很多,常用的有二种,一种是单边带电话通信,即SSB通信,另一种是等幅报通信,即CW通信,这两种通信方式都具有发射效率高、占用频带窄等优点。若直接用普通收音机收听SSB信号或CW信号,收音机是不能解调的。因此我们平时在短波波段收听时,无法听到单边带信号和等幅报信号。
    通过改制,普通收音机是可以成为单边带接收机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加装差频振荡器。让差频振荡器的工作频率接近收音机的中频频率并加到检波级上,如图
    卖家就是采用这篇文章,把线圈绕成部分短波频率段去忽悠,用这样的收音机在夜深人静时(空中电离层)可能收到漂移的电台,其它时间根本不可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业余爱好的.也不太懂这个.这是网上搜的他说能收SSB不知真假.还望老师们指正

卖家就是采用这篇文章,把线圈绕成部分短波频率段去忽悠,用这样的收音机在夜深人静时(空中电离层)可能收到漂移的电台,其它时间根本不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卖家就是采用这篇文章,把线圈绕成部分短波频率段去忽悠,用这样的收音机在夜深人静时(空中电离层)可 ...

从该帖可见矿石收音机论包罗万象,虽然以DIY胆机为主,但并不仅仅是DIY胆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业余爱好的.也不太懂这个.这是网上搜的他说能收SSB不知真假.还望老师们指正

      楼主应该开始就把55元的套件上传然后向坛友请教疑点,大家好针对问题答疑。如你一楼所述有挖坑的嫌疑。
     坛内挖坑的大有人在,例如他本来就熟悉某电子管的型号与结构,拿某一自己已知的元件,让别人去识别。对某一已经理解的知识点,让人去解答。这里不是考场,不但浪费资源也是不道德的做法。

网友:
6伏,少见很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开始就把55元的套件上传然后向坛友请教疑点,大家好针对问题答疑。如你一楼所述有挖坑的嫌 ...

真是不好意思.是这样的.以前模糊印象中好象有个能收SSB单管电子管收音机.所以在论坛求电路.但突然想

到淘宝可能有这套件.所以在淘宝搜到这套件.正好老师们提出疑问所以就发了出来.绝对没有挖坑的意思请

老师见凉.最后想问一下这电路能收SSB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是不好意思.是这样的.以前模糊印象中好象有个能收SSB单管电子管收音机.所以在论坛求电路.但突然想

...

据我看是不能收SSB的。单管机如果采用超再生电路可以用作CW通讯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