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12P6P这只电子管

楼主(2020-03-05):
手头有几只电子管,记得买的时候说时12P6P,就是灯丝电压12V的6P6P,长得和6P6P一模一样,管上没字。
测试灯丝电流6.3V时不亮,12.7V是时只有157MA。
网上查不到资料,想问下这个管的参数?谢谢!

网友:
25A6,和6p6差很远

网友:
灯丝电压高燥声也大。

网友:
这玩意第一次听说。既然是12v版6p6p,其余参数应该与6p6p近似或者相同。

楼主:
灯丝引脚相同,其它不知道<><>

网友:
广播论坛买的吧。那灯丝应该是12.6V。配合FU-25用于50W扩大机。有些末期产品50W扩大机。前级是晶体管,后级是12.6V灯丝电子管。但灯丝电流应该是0.225A。印象中型号印字是在管腰上。用黄色油漆印的,长方框里面12P6P五个字。很简陋,容易掉。

网友A:
从命名上看是国产12.6V灯丝电压的功率管。按常规应该是6V6(6P6P)的兄弟。6P6P灯丝电流0.45A±40mA。如果是它的12V版本灯丝电流应该Imin=0.205A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命名上看是国产12.6V灯丝电压的功率管。按常规应该是6V6(6P6P)的兄弟。6P6P灯丝电流0.45A±40mA。如果 ...

说得对,为了满足阴极工作要求,电压提高,电流下降。

网友:
这种灯丝电压,是为了使用蓄电池供电的。可以不用独立去考虑灯丝电源,直接12V蓄电池供电,使用一个高压电源逆变即可。

网友:
这种管子我还有不少大概有几百只,是12.6V版的6V6

楼主:
谢谢了
看来我手中的应该是不能用了

网友:
100多mA电流灯丝亮了吗?是不是节能版6V6?

网友:
当年在某坛见过卖的,因为无字,怀疑是次品,就没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