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土制绕线机

楼主(2020-03-06):
再来土制绕线机
接受顽童老师的指教,土法再做绕线机。主要部件是单车后轴(老式单车用的那种,直径10毫米,长170毫米),6000S轴承3个(内圈10毫米),手摇把,支架2个,木板一片,计步器改造成的计数器和小磁铁。计数器用跳绳上用的那种最好,待后再改。(磁控计数虽高大上,但绕线出错要倒转时,也会计数,易混乱。实际用时要手写下数目,或先取走小磁铁,开始时重新计数,不方便。

网友:
制作绕线机的方法有多种多样,就凭个人手中已有的材料和想象!

网友:
这个设计思路不错简单实用,修旧利废,材料易得到,好。。。。

网友:
终于被你搞出来了,祝贺你!后期可以考虑增加电动功能,这样就可以全神贯注排线了,效果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