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811单端并联

楼主(2020-03-06):
上次的WE310A推300B己成功,交客户使用!另一个客户则指定做一台FU811并联单端胆机,开始备料中……

网友:
高压管,得注意安全

楼主:
打算直流高压用到800ⅴ!

网友:
类是这样的吗?

网友:
这台鸡鸡做的真是漂亮,大气,好看。

网友:
811属于右派管子并联阴极直藕够呛了只能是牛推了,既然用到了四个811为何不做推挽呢?声音更全面阻尼系数更高效率和功率更高

楼主:
用户指定单端的!

楼主:
用EF37推EL500后直推811

网友:
如果指定单端的并联811单端还不如直接上805了

网友A:
我也觉得应该做推挽,一直对811推挽有意,想玩玩直热三极管,就是不知道811推挽的声音怎么样?对比KT88、6550、KT66来说。

网友(2023-10-09):
引用 网友A:
我也觉得应该做推挽,一直对811推挽有意,想玩玩直热三极管,就是不知道811推挽的声音怎么样?对比KT88、65 ...

用广东话:越听越火起,不男不女,不阴不阳。。。。811 PP机

网友:
平衡推挽机器才是正道

网友:
811输出阻抗高,做并联单端甲类功放,输出阻抗降低近一半,有利于展宽频响和输出变压器的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