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残疾6H9C电子管

楼主(2020-03-06):
今天翻腾零件,找出一个59年南京专用级6H9C(6N9P),乍看没有什么问题,仔细一瞧吸气剂环脱落了,在里面自由活动。

网友A:
试下-----看看还能正常工作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下-----看看还能正常工作么。。

只要在不碍事的位置,工作应当没有问题,就怕在两个屏极之间。

网友:
点焊未焊牢。使用前摇一摇。摇到不碍事的地方。

网友:
倒着装就行了

网友:
俺还有一个:

网友:
6N9C苏联的?

网友:
不影响用。 我有几个管子都这样

楼主:
6H9C是苏联型号,后来改为国产型号6N9P。有一段时间两种型号同时标注。

网友:
引用 楼主:
6H9C是苏联型号,后来改为国产型号6N9P。有一段时间两种型号同时标注。

南京电子管厂1961年生产的双标。

网友:
可以裱起来做成展品。

网友:
这种现象少有,用来收藏....

网友B:
我有一些1966年南京的6P13P,管芯固定的不好,一摇晃就哗啷哗啷的,上机的话能用,用了4只没发现什么问题,那天说给朋友做台机器,结果上机后有两只间歇性打火。最后果断放弃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些1966年南京的6P13P,管芯固定的不好,一摇晃就哗啷哗啷的,上机的话能用,用了4只没发现什么问题, ...

我的6p13p,有一个严重漏气,虽然吸气剂都是银亮的,但是加电测试,里面和霓虹灯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些1966年南京的6P13P,管芯固定的不好,一摇晃就哗啷哗啷的,上机的话能用,用了4只没发现什么问题, ...

6p13质量这么差吗

网友:
6P13P带辫子的小姑娘。一般用在电视机行电路做输出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6p13质量这么差吗

我觉得不是质量差,其实我目前用的4只管子听了有3、4年了吧,没出现什么问题就是上面有色斑了,无外乎老化的快一些但是音色绝对没得说。我觉得还是50几年前的一些工艺差点儿吧,比如云母片的外径与玻璃管的内径公差削微的大了一些,运输途中的颠簸才会导致电极间距改变而间歇性抽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6p13p,有一个严重漏气,虽然吸气剂都是银亮的,但是加电测试,里面和霓虹灯一样

我遇见过漏气的6P1,吸气剂完好无缺,但是加电后灯丝不亮管子贼烫,当然这管子也不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见过漏气的6P1,吸气剂完好无缺,但是加电后灯丝不亮管子贼烫,当然这管子也不工作。

这应该是缓慢漏气,进去的空气中反映活性高的被吸气剂吸收,活性低的留下来。灯丝的热被气体传导出来,所以温度上不去。

网友:
放心 可以用,实测倒装,睡装,正装都可以用。

网友:
我的一只6P12P轻摇里面晃动  装机也可以使用 一敲有麦克风效应 不过不是很厉害 现在也使用中

网友:
可能是这个管子普遍的问题,我也有这样问题,晃动一下,正常使用。我觉着这个管子比6N8P好。

网友:
这管子我有55年苏联型号的一对,还有6H8C苏联管53年的一对。

网友:
有的老管子确实有工艺缺陷,那时候材料,模具,工艺都在摸索中来。

网友:
可并联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