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机输出变压器问题

楼主(2020-03-06):
问一个小白问题,高手说输出变压器次级不可空载,否则可造成变压器击穿。电源变压器电压也差不多,为什么次级空载无问题?是不是交流与直流问题?

网友A:
输出牛存在交流音频尤其是空载状态下会有很高的尖峰电压会击穿绝缘层,尤其是推挽输出牛工作在高频5KHZ以上空载尖峰电压是供电电压的4倍如果再加上自激的话会超过20倍的供电电压你说会咋样

楼主:
原来如此,谢谢指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输出牛存在交流音频尤其是空载状态下会有很高的尖峰电压会击穿绝缘层,尤其是推挽输出牛工作在高频5KHZ以上 ...

又学习了.这网真好.

网友:
负载开路会红屏的,强放管受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学习了.这网真好.

你要是在胆机板块这个就不是问题了,可以去那里看看会学到很多知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