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单片机的正确吃法:挂风筝上测海拔

楼主(2020-03-06):
在家宅着没事干,一晃都三月份了,拿个去年三月份的作品来给大家分享下。

【背景】
去年春天去踏青,女票吵吵着要去放风筝。刚巧江边有这种十块钱一套的玩意,再加一卷线二十,就算放丢了也不心疼。
“你说这风筝能放多高”?两卷线也就百来米,最高也就垂直到顶了。想要准一点的估算,怕是要上悬链线。

不过作为电工,可以有另一个选择:搞一套嵌入式的高度计,挂风筝上测海拔。

【制作】
手头有之前玩过的 BMP180 模块,很小一个探头可以测试气压、温度。
如果能配合一个小点的单片机、小点的电池,就可以搞一套这个系统来。

整个方案并不复杂,一小块万用板就可以搞起。
电源用 401215 锂电,基本上是淘宝能买到最小的了,60mAh 容量很充足;
单片机用 ATTINY13,这玩意低压稳定性、温度稳定性好到可以起飞;
存储器用 24C128,总计 16KB 空间省着点用可以记录几个小时;
气压探头 BMP180,整个系统每 5s 记录一次数据,存入EEPROM.

由于是要上天的玩意,可靠性是第一要务。于是用了圆孔版插座,皮实抗冲击。

所有的器件(包括电池)都要牢靠地固定在 PCB 上,避免意外短路。
除了采集系统外,其他功能(例如锂电池充电)一概外接跳线完成,可以节省重量。

最后找一个尺寸恰当的零件盒(内设减震棉、屏蔽棉),装入其中即可工作。
含外壳总计 17.2g,对风筝的影响在可接受范围内。

【代码】
我用 ICCAVR 写的代码,T13 就两个任务:读取BMP180,写入24C128,期间等待5s。
实际编写过程中最大的挑战是 T13 的 FLASH 空间只有 1KB,需要优化代码避免超出。

最后设定 T13 工作在 150kHz 主频,平均耗电 0.5mA 左右,电池工作几十小时没问题;

每个样本仅存储原始数据(4Byte),具体气压、温度、高度等结果都回到地面后再行解算,
这样一来 16KB 存储器可以连续记录两个多小时,足够放飞一遍风筝了。

附上主代码:

【测试】
整个高度计需要挂在风筝的重心位置,也就是风筝线捆绑扣附近,之后尽管大胆放飞。
测试这天江边风也很是给力,直接两卷线全都放出来了,贴上事后解算结果:

挂了载荷的风筝特性微微有点变化,需要适应了几把才最终放起来,也就有了高度曲线(红)上边第一个小峰。
另一条曲线(蓝)是温度变化,随着风筝放起来温度掉的还是很明显的。

后来放到最高点实测约 75m,这下总算是有确切的数据说明风筝到底放了多高了。
同时可以看到,在最高点附近有 ±10m 的振幅,显然空中的气流不很稳定。

附上放飞的一小段视频:

-----------------------------------------------------------------------------------------------

以上,用 T13+BMP180 做了一套嵌入式的高度计,搞定了风筝飞多高的问题。
如果加上无线数传,可以实时观察高度,不过电池、重量啥的都要另行计算了。

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远离瘟疫!

网友A:
学习下,高度怎样换算?

网友B:
楼主可否把sen_DoMeasure()函数也放出来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下,高度怎样换算?

我只读取了原始的 ADC 数值,气压、高度解算待事后用上位机来完成。
算法直接 BMP180 的手册上就有,高度就是 10Pa <-> 1m 换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否把sen_DoMeasure()函数也放出来学习下?

底层的 I2C 都是通用玩意就不贴了,DoMeasure 就是读取 ADC:

//--------------------------------------------------
// 名称:sen_DoMeasure
// 作用:读取BMP180测量ADC (温度/气压)
// idx :0=温度,1=气压(OSC=0)
// 返回:ADC原始数值
//--------------------------------------------------
WORD sen_DoMeasure(BYTE idx)
{
        // BMP180控制指令表(ADDR=F4H)
        union
        {
                struct
                {
                        BYTE l;
                        BYTE h;
                } u8;
                WORD w16;
        } dat;

        // 指令表译码: idx -> Cmd
        if(idx==0) idx= 0x2E;        // Temp
        else       idx= 0x34;        // Press(OSC=0)

        // 发送温度转换指令
        BMP180_iicStart();               //起始信号
        BMP180_iicWrite(BMP180_ADDR_W);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BMP180_iicWrite(0xF4);                 // write register address
        BMP180_iicWrite(idx);            // write register data for temp/prss
        BMP180_iicStop();                //发送停止信号
        BMP180_Delay8ms();               // max time is 4.5ms

        // 读取转换结果
        BMP180_iicStart();               //起始信号
        BMP180_iicWrite(BMP180_ADDR_W);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BMP180_iicWrite(0xF6);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
        BMP180_iicStart();               //起始信号
        BMP180_iicWrite(BMP180_ADDR_R);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dat.u8.h= BMP180_iicRead();
        BMP180_iicAck();                 //回应ACK
        dat.u8.l= BMP180_iicRead();
        BMP180_iicNack();                //最后一个数据需要回NOACK
        BMP180_iicStop();                //停止信号

        // 直接返回原始ADC数据
        return dat.w16;
}

网友C:
这个技术,高!

网友D:
加个风力发电机,就完美了。很简单的,铷磁铁,小扇叶线圈,无线发射。

网友E:
比无人机有意思!无人机测几分钟就要下来了!这个能测一小时。再加上摄像头什么的搞空中拍摄。这个是我小时候的梦想啊!!!

网友F:
打开手机微信视频通话,然后绑风筝上,让后体验飞一般的感觉,然后风筝挂树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个风力发电机,就完美了。很简单的,铷磁铁,小扇叶线圈,无线发射。

确实高空风很大的,下次加个皮托管试试测风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比无人机有意思!无人机测几分钟就要下来了!这个能测一小时。再加上摄像头什么的搞空中拍摄。这个是我小时 ...

所以要趁年轻使劲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打开手机微信视频通话,然后绑风筝上,让后体验飞一般的感觉,然后风筝挂树上了。

后来有一次测试就真的挂树上了,找街边商店借了个长竹竿才捅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技术,高!

大家一起交流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比无人机有意思!无人机测几分钟就要下来了!这个能测一小时。再加上摄像头什么的搞空中拍摄。这个是我小时 ...

我还想着怎么弄个视觉甲壳虫,可以爬墙的那种,触角做成天线,无线实施传输音视频的那种,可以攀爬类似玻璃这样的光滑表面,想想就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