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系列三端稳压器的级联运用

楼主(2020-03-06):
大约08年我给自己电动车组了锂电池使用,当时锂电池充电器又贵电流又小。其实电路比铅酸电池充电器还简单,只要有个稳压、限流就可以。
就自己DIY一个,使用公司电,不怕效率低费电,就使用简单线性电源电路。为了电路简单、稳定使用了3个三端稳压器级联,电流输出由4个C5200并联组成。完全晶体管制作可能还不成功。
线性电源发热大,把3块散热器都塞进电脑电源合子里由风扇收风散热。限流由2个12V50W灯泡组成,最大可提供8A电流,万一输出短路直接烧毁。
开关K闭合能让输出降低3.8V,适合电池很空的时候用上。这个充电器使用了1年左右就不用了,使用了通信电源改充电器。

78系列三端稳压器输入电压最大40V,级联使用可以提高输入电压。

内部

两细黄线是风扇12V电源,粗线是60V交流进线,输出借用原220V插座,这样连接电动车插座方便不容易接错。

网友A:
构思巧妙,简单粗暴,但实用。80V的电是哪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构思巧妙,简单粗暴,但实用。80V的电是哪来的?

在一台1000W36V(实际40V)变压器加绕了些线圈到60V。整流桥25A连散热片一起塞进电源盒子。

网友B:
同楼上所说把限流的灯泡改在集电极可以保证充电前段电流不会受到电池端电压上升而明显变化(一个灯泡应该可以了)。
取消发射级电阻,基极串入一支82Ω电阻以便在输出短路时限制最上面的那个7824的输出电流。
楼主说的最大输出电流为8A指的是短路电流把,实际充电电流远远达不到这个值。在8A电流的情况下,两个灯泡(并联)的电压降就已经达到12V了,也意味着输出电压降低12V即55V。这么低的电压还有充电电流吗?所以用一个三极管已经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接C5200的那个7824这样用没问题,但是另外一片7824和7816应该接个假负载电阻吧?还有就是我感觉这种限 ...

当时没考虑这么多,这样改的好。虽然调整管饱和后纹波大但对充电没影响。
下面两个78块他们没有强电流去路,只有稳压恒流几个毫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楼上所说把限流的灯泡改在集电极可以保证充电前段电流不会受到电池端电压上升而明显变化(一个灯泡应该可 ...

我说的最大8A是指电池非常空,电压降到53V时把开关K闭合输出63V限流灯泡还可以正常工作,给再低电压电池充电就会烧毁。充电电压上升后电流减小,但小不多,因为灯泡的冷电阻很低单个0.2欧2并联0.1欧,只要电压差1V都会有2A以上电流,充电电流绝大部分在5A以上.所以我见充电时间还可以就没有对电路进行改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最大8A是指电池非常空,电压降到53V时把开关K闭合输出63V限流灯泡还可以正常工作,给再低电压电 ...

你说的通信电源是不是无线基站那种能输出5、6十安电流开关电源模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直接接C5200的那个7824这样用没问题,但是另外一片7824和7816应该接个假负载电阻吧?还有就是我感觉这种限 ...

"接个假负载电阻吧"见这个帖子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45038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通信电源是不是无线基站那种能输出5、6十安电流开关电源模块?

是的。是爱默生15A电源,后来又弄了个台达50A。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个假负载电阻吧"见这个帖子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450385-1-1.html

刚刚去看了你那个显示电路,工作模式相当于我电路里面下两个稳压块。稳压块内部电路分析我不内行,但我这个电路是实例稳定工作,不管电流从1脚进还是3脚进都只见从2脚出来稳定的5毫安工作电流。刚好点亮普通发光二极管。

网友:
如果78xx本身电流都是5mA的话,电流是这样的

楼主:
这个电路是10年前使用的,是照着电子干物电路接,现在看来不太理解,看第二个7824几乎在50V工作了为什么不保护?实物还在就再翻出来看了一下,LM7816已经被我拆去他用,就用个7812替代上,
上电测量得出的各处电压电流,ma电流是串100欧电阻测量电压计算,两处问号是钳表测量误差大。空载的时候电源电压高达85V,K闭合直接保护无输出。
带2A左右的负载K可以合上输出电压减小3.8V。

楼主:
有时间用431给7824抬高电压看看稳定度高不高
试看在AC限流能不能工作

网友E:
不考虑效率的情况下充电加电阻限流即可,只需一个满电自停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考虑效率的情况下充电加电阻限流即可,只需一个满电自停就行了

不考虑效率是以前的事儿了,现在是想弄不浪费的
想折腾一下LM2596的扩流扩压,您有电路吗
开关稳压不像线性稳压那么直接抬高地电压就行,网上也搜不到可以参考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