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直流电子管没有阴极电阻,都正珊工作吗?

楼主(2020-03-06):
我不懂直流管,但是灯丝接地,有没有丙电,如何让解决栅极负电位问题?

网友:
是说直热管吧,灯丝是浮地的,所以不影响阴极电位。

网友:
空间电荷栅。

网友:
一般直热管子都是灯丝悬浮供电通过平衡电阻,电位器以及灯丝中间抽头来接阴极电阻和阴极电容的

网友A:
直热管功放电路:
直热管收音机电路:

网友:
谁说的直热管灯丝接地了???难道不是直热管的灯丝通过单独绕组供电,两端通过电位器或平衡电阻,再用电阻电容接地来产生栅负压么?

网友B:
8w单端功放电容22/450极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热管功放电路:

直热管收音机电路:

感谢白版主指点,我看明白了,是通过灯丝电路回路中的总串联电阻让阴极灯丝电位高于栅极。也就是说,直热管不是灯丝接地的,这和旁热管有所不同。300B则是通过一个费电的大阴极电阻取得阴极相对正电位,灯丝悬浮的。感谢白版主!

网友:
你得建立起正确的‘地“的概念,模拟电路中的“地”只是交流集中的回路,也就是说交流集中回到这里,电池式电子管的灯丝共地就是一个交流回路而已,所有交流成分都回到这里,但这里并不是乙电的负极。而是通过一个电阻到乙电负极,这个电阻产生的分压就供功率放大管的栅极使用,实际上这些电池式收音机也是这样的,通常1S5/1B2电压放大管是通过使用较大的栅漏电阻减少空间电荷经过栅极的泄放进而在电子"漏"的过程中产生分压,提供负压,讲究点也可以把串联在地回路里的电阻做成分压式的,用一个比较小一些的栅漏,这样全分压给2P2栅极,部分分压给1B2栅极也可以,最后是前面的变频管和中放管,你会发现收音机在静态过程中机内就是有噪声的,况且这些电子管设计的可以零偏压工作,并且机内造成在剑波以后也会建立起一定的AGC负压,所以实际上各个电子稿的工作都是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8w单端功放电容22/450极性?

电路翻拍自《电子管声频放大器实用手册》初版,由于现在的年轻编辑大部分没有电子管电路基础,所以经常出现一些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