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家里配电盘里管墙上插座的空气开关怎样检查和修复?

楼主(2020-03-06):
如题,一周发生三次了,每次在开某个电器时断电,墙插无电,但总开关未跳厨房都有电,用电负荷并不超。检查配电盘发现所有空开都没跳,第一次发生时拉下空开再推上就行了。第二次重复几次才行,第三次重复4~5次以后也不行。慢慢发现,空开右上有一按钮应是人为触发保护的或者测试按钮,正常时一按空开即跳,下方有个复位黑色方按钮随即弹出,按压复位即可重新合闸。而负责插座的空开一是没跳闸,二是按测试按钮也不跳,合闸也无电,…径若干次反复碰上了合闸有电。
这样的事前几年都未出现。我怀疑空开坏了,一是保护变敏感了有稍大负荷内部就跳,二是连动的机械不起作用。至于负荷是否是洗手台下电热水器自动加热功率较大以前不会跳闸现在几个同时起动就引起过热保护?
由于小区封闭,无法请电工,在这请朋友们指点,可以打开修吗?还是非要买新的更换?一般五金小店或干杂店会卖这个吗?谢谢了!

网友:
换新。网购自己动手。五金店应该有

网友:
1p+n,2p 杂牌20左右包邮,有点名气正泰啊什么的30朝上,换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提示!偿试网购自己换吧。

网友:
你这种现象是触点烧坏了,换新的。按使用实际电流的2倍买。

网友:
空气开关有寿命,不行就换,修了也危险。

网友:
只能换不能修,修好了也用不住!
买不到空气开关,可以选临近的另一路开关将线路改接一下,凑扶着用,等有条件时,再另外更换开关。

楼主:
谢谢7楼8楼的朋友,记住了你们的提醒。

网友:
这种东西必须要买牌子过硬的,不然有得你烦的

网友(2020-04-08):
买大牌子的换上吧,这种东西不能凑合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建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