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源功率异常高开关管发热严重

楼主(2020-03-06):
明纬改可调,调压调流正常,就是有异常,症状1功率异常高,有2个,一个10V0.12a功率30W了,正常的才7W,症状2负载功率管发热严重,负载0.12A,红圈2S3320发热严重,一会测温枪70多度,替换过依然,正常的只是微温,症状3,绿圈原本是2SD1835,负载不知哪里会有啸叫,换TIP122负载没啸叫,换13005负载啸叫一会炸2个2S3320,都是0.12A低功率测试,两个npn温度微温,蓝框位置已经拆下检测,替换过,两边两个5.1欧功率电阻测过正常,绿圈下一排电容电阻测过正常

补充内容 (2020-3-7 10:03):
494换过没用

补充内容 (2020-3-9 08:52):
已解决,电感引起的,原电感是2线并的,改可调后发热严重,按照数码之家那个教程并改串,由于手上2个都是改了串,一个正常,这个不正常,开始没注意,直接只用单线也没发热,输出正常

网友:
改装电源 参数很难 匹配,最好把变压器 也改下。

网友:
功率管驱动不足,提高驱动电压试试

网友:
功率管没加散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