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友关于便携移动DVD电池有问题

楼主(2020-03-07):
请教坛友,便携移动DVD供电电池输出线为啥有3根线?为啥不是 2根(一正一负)?  多出那根有啥作用?

网友:
那根线的功能多了去。简单的,有温度传感,厚电,薄电识别。有些复杂的,直接输出DATA的串行信号,包括电池类型,设计容量,充满容量,实时电流,充电次数,第一次充电时间。

网友:
移动DVD一搬都是使用7.2V供电、也就是两块3.6V锂电池串联而成。中间的白线是供机器内部“平衡充电”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