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20-03-07):
三波段收音机;FM正常,中短无动静。以前中短可以收台的,排除断线。不知啥问题?求解

网友:
如果有原理电路图就好弄....应该是输入电路的电容失效导致的.....

网友A:
楼主,收音机型号报一下,给你弄个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收音机型号报一下,给你弄个原理图。

根德 prima-boy 209

网友A:
楼主,维修手册来了,修好了跟大家讲一下怎么修的 grundig_prima-boy_209-1.pdf (190.96 KB, 下载次数: 46)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维修手册来了,修好了跟大家讲一下怎么修的

楼主:
线图不太懂 不知为何中短L波段都无反应,只打开在背板上量了所有走线和中周都ok。

网友:
磁棒看着真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