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307再次折腾我的6P15毫伏表单端

楼主(2020-03-07):
主要是看着右侧有表头亮,指示灯亮,输出阻抗指示亮,左边没有亮的地方实在揪心,干脆把输入插座改成带亮圈的了,大家看看效果如何,胆机好听也要好看,特别是晚上,必须有几个亮点才漂亮。

再次拆开此机

做的装饰圈,其实这是第二个,第一个略车削了,这个后面钻孔钻碎了,又做了一个

装上

LED发光管,专门买的橙色的发光管

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个电路图看看?
谢谢了!

不想拆机了,根据记忆手绘了一张,6J1阴极电阻记不清了,两个反馈电阻阻值忘了,与网上其他图稍有不同的就是6J1我用的电流较大,采用直流交流分离的阴极负反馈。
调试时,先检查6P15阳极电流是否为35MA-40MA,如超出则调整阴极电阻直至阳极电流为35-40MA,再调整6J1阴极电阻至6J1阳极电流为5-6MA,然后在输入端输入200MV峰峰值50HZ交流信号,如只能用万用表测量则输入交流电压0.14V,调整6J1第二栅极电压为120V,调整反馈电阻阻值直到6J1输出能得到最大幅度的不限幅正弦波,调整6P15反馈电阻阻值,直到输出端得到最大幅度的不失真正弦波。电路中第二栅极和第三栅极都接到了阳极上,可以改为一般接法,只把第二栅极接阳极另一个接阴极。

网友:
楼主这么喜欢亮,干脆买夜光漆把刻度都描一遍,晚上更漂亮

网友B:
开玩笑。楼主的照片看着挺舒服。摄影穷三代,音响毁一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玩笑。楼主的照片看着挺舒服。摄影穷三代,音响毁一生

哈哈,主要爱好是摄影,现在疫情了才呆家里做功放玩,上两张片养养眼。

网友C:
机器做的好 照片拍的好  什么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器做的好 照片拍的好  什么相机?

制作过程照片就是手机拍的,下面人像是D800拍的。

网友A:
上个电路图看看?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个电路图看看?
谢谢了!

额,这个真没有,太简单了就没画图,就是6J1标准接法推6P15三极管接法,前后级各加有本级负反馈,没有大环负反馈。

网友:
  可以李姐,这么长时间憋得太难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想拆机了,根据记忆手绘了一张,6J1阴极电阻记不清了,两个反馈电阻阻值忘了,与网上其他图稍有不同的 ...

之所以给加分是楼主的工程语言意思很强,用电路图说话。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所以给加分是楼主的工程语言意思很强,用电路图说话。

谢谢版主加分支持。

网友:
美女漂亮 机器更亮

网友E:
输出功率有多大? 这种仪表功放第一次见。全论坛所以的电子管功放没有一个一样滴。各式各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出功率有多大? 这种仪表功放第一次见。全论坛所以的电子管功放没有一个一样滴。各式各样

这是GB-9B电子管毫伏表改的,输出功率1.8W三极管接法,创意不是我的,是从咸鱼看到有人这样改跟着学的。

全部制作过程见下面链接。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833320&extra=

图纸

网友F:
这机真漂亮 我一有一个这样的毫伏表由于正常舍不得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机真漂亮 我一有一个这样的毫伏表由于正常舍不得拆了。

哦,这是专门从咸鱼买来一台成色一般的当机壳的,要是收藏的表,我也不会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