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用VCD听CD

楼主(2020-03-07):
用VCD或DVD放CD听。可是DVD输出只有一个HDMI口,在不接电视的情况下(或不开电视),怎样把音频信号接入功放?

网友:
接功放的HDMI口

网友:
最好还是用CD机听,VCD音质很差

网友:
一般,DVD只有一个HDMI的话,旁边应该有个光纤口。

网友:
楼主  你确认有 VCD HDHI 接口

网友:
你是怎么 发现的VCD 有  高清接口的

网友:
有一种东西 ,叫 HDMI音频分离器

网友:
HDMI分离器。

网友A:
VCD、DVD都没有模拟输出端口吗?用AV输出接功放啊!

网友:
楼主 已经说了
可是DVD输出只有一个HDMI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VCD、DVD都没有模拟输出端口吗?用AV输出接功放啊!

楼主已经说了
可是DVD输出只有一个HDMI口

网友:
使用HDMI音频分离器就行!

网友:
从来没见过只有HDMI接口的DVD

网友:
现在没有VCD了吧,感觉VCD只有S端子、AV和射频等输出。如果是DVD只有HDMI输出,再买个音频分离器,还不如直接换个DVD呢。

网友:
这应该是现在新出的一些DVD机,我看有的是有HDMI口的,但同时也有一个复合音视频输出口,看着像3.5mm的耳机插口一样,用一根如图的复合音视频线就能把音频信号输入到音响了,也可能楼主的机器把这个复合音视频输出口给省略了。

网友:
建议楼主拍张照片把机器的输出插口部分给大家看看。

网友:
HDMI转换音频线,某宝大把。

楼主:
谢谢楼上个位兄弟解答。

网友(2020-08-19):
这种DVD听CD不好听的,只能说放声而已,想要听CD还是买台CD机吧,或者买个HDMI分离器,不过效果还是不行,因为也不是什么大厂的

网友:
VCD机,模拟音频输出接口是标配,一般是RCA
另外大部分还有光纤或者同轴数字音频输出接口

网友(2021-08-05):
HDMI和VCD以及DVD不是一个时代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