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们估计改可调电源的可调范围

楼主(2020-03-07):
得一个12V/33A的开关电源,想改为可调电源,但是受手里现成的条件限制,加辅助电源位置吃紧,想了解如果不加辅助电源的可调范围大概多大。本坛内高手众多,在这里请教了。谢谢!

电源外观图

内部元件面

内部反面

整理出来的电路图

如果要加辅助电源,根据手里的元器件,只能这样处理(空间不够,有点装不下),是否能达到5-25V可调的范围。

先谢过大家了!

网友A:
电压,电流都需要 能调节大小,你只调节电压,意义不大 ~, 电流能力到33A  很多用处都不需要这大电流,摩托车充电也不需要这大的 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电流都需要 能调节大小,你只调节电压,意义不大 ~, 电流能力到33A  很多用处都不需要这大电流, ...

谢谢回复!

要想调节电流,可以调节RS1//RS2采样的电路,但是要想显示出限制的电流大小,就有点麻烦了,所以没有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