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版数控电子负载

楼主(2020-03-07):
      前段时间一个大长假,在家无聊做稳压电源,使用了一个手动调节的电子负载测试,多次反复调节,多圈电位器终于不甚重负光荣牺牲,于是想到要做个数控电子负载;几年前曾经做过一个数控恒流稳压电源,打的板子还剩有,于是乎就拿来改了一下,去掉稳压部分,修改了程序,做成了这个东西。主要的芯片都是拆机片,是上次做电源剩下的,不过这几块拆机片20元内也可买到。

裸机版,没打算装机箱。

工作模式:
普通模式:可设置恒流电流,最大限定功率,当输入功率大于设定值时,会自动调小恒流电流使输入功率小于设定值,可防止电源、或负载过载。

扫描模式:可设置最小、最大电流,然后以0.01A从小到大递增恒流电流,再从大到小递减恒流电流,可配合示波器可观察电源在不同电流下的稳定性,曾经所做的稳压电源在某一电流下出现自激,调坏多圈电位器就是此原因,这也是做这个电子负载的最大原因,其他2个模式是顺带的。

电池模式:可设置恒流电流,电池截止电压,当电池电压小于截止电压,关闭负载,可用来测电池的容量。

工作模式暂时编了这几种,有需要可再增加。

楼主:
电路图

1、主控:为减轻工作量,采用Arduino,当年就是用了它入门了单片机,也许会有人笑话这东西,但其实Arduino真的很好,它的编程器有个库管理器,很多器件的库函数在上面都可找到,找不到的可找相近的修改,使方便,不用满世界去找。Arduino mini板,当年玩剩的,现在也不到10元,插上就可以用,如果用Arduino Nano板更好,带USB接口,一根USB线就可以玩,所以我把电路图的主控板画成了Arduino Nano。

2、DA转换:采用了MCP4822双路DA转换,只用了一路,另一路是稳压用的,现在没用,该器件自带2.048V电压基准,12位分辨率,最大可输出4.196V,按1A 1V,最大可恒流到4.196A,分辨率可达1mA,但实际精度达不到,4A量程、10mA分辨率足够我用了,比PWM转换好很多,但也多了几块钱。

3、恒流控制:采样电阻使用0.01Ω康铜电阻,1A电流只有0.01V,因此由AD620放大100倍,然后送到OPA2277与基准电压比较,输出控制Q2、Q3使电流稳定在设定值上,因测试的电压和电流都不算高,所以Q3只用了单个NPN管,没有并联多管,也没有使用大功率MOS管,有需要时可以改的。

4、电压、电流测量:原来手动调节的电子负载,每次使用都要串个电流表,很不方便,这个负载自带了电压、电流测量,采用INA226,该芯片不错,可同时提供电压、电流测量值,16bit分辨率,线性不错,电压不用校准,电流因采样电阻也只需校准一个点就可以,基本与我的4位半表相当,价格也不高,几元钱就可买到,外围电路很简单4个电阻2个电容,只是封装很小,脚距很小,手工焊接费点眼力。

5、显示:使用2.2”TFT,主芯片为ILI9341,SPI接口,320 X 240,如果字符小点可以显示很多信息,价格也就20+,比128X64好多了。

6、输入:因Arduino剩下的IO口不多了,采用2个E11旋转编码器,占用4个IO口,1个调大小,1个选择位置。

楼主:
软件:初级入门者写的,有点乱,等整理后再开源给大家

补充内容 (2020-3-8 16:00):
程序补充在11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都是高档元件,成本不低啊。
请问有多大功率?

想功率大,只需要在Q3上并管就行

用的都是拆机件,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问现在单管有多大功率

因我一般是测小电源模块,加风扇只测到50W左右,再大没测过了,暂时还没这需求。

网友B:
终于看到有Arduino版的数控负载/电源,支持!

昨晚看了一晚上INA226的资料,16位DAC、IIC接口、精度还挺高,这个芯片真不错。有空拿它做个玩意试试,感谢楼主。

网友C:
我也想做,但我是纯新手 对于arduino一知半解, 想要向楼主学习,希望不吝赐教

楼主:
今天有空把程序整理后上传,入门级新手的作品,请不要见笑,请各位多多指点。

CC_Load20200301是主程序,其他几个为所需要的库文件,放到C:\Users\Administrator\Documents\Arduino\libraries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做,但我是纯新手 对于arduino一知半解, 想要向楼主学习,希望不吝赐教

我也是新手,大家互相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终于看到有Arduino版的数控负载/电源,支持!

昨晚看了一晚上INA226的资料,16位DAC、IIC接口、精度 ...

INA226确实是个好东西,以前是无意中见到INA219,一查资料发现有个更好的INA226,于是就用上了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新手,大家互相学习学习。

已经下载了,看了一下代码很贴心,都有注解。准备依葫芦画瓢,不懂之处再请教,能否私发一下Q方便请教

网友:
好资料,有图有程序,想做电子负载的初入门者可以依样画葫芦做了。当然我也想做,不太了解arduino,除了要买arduino模块外,还要买烧写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