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a637+buf634耳放

楼主(2020-03-07):
过年在家闲来无事,做了个耳放opa637+buf634,效果还行吧,就是不知道芯片是真的不 。同时发现有一点背景噪音,但是不影响听。以前用ad797做的,也有背景噪音,不知什么原因,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
好多贴片,现在老眼昏花,贴片的玩不转了。背景有底噪要看是什么样的底噪,有的是电流嗡嗡声,有的是器件本底噪声。另外不知是用的什么耳机,有的高灵敏度耳机会听到更大的本底噪声。

网友:
发个电路原理图和PCB文件可好??

网友:
以前做过 仿xp7 用了797 和627,627的很安静,用797 前面的音量电位器不宜过大,也试过5534,效果都还可以,op+buf 还是算便宜大碗,用过250欧的dt880和t90 推的还可以,k701,hd800,t1这种推好还是有点难 用,那几个贴片是c0g的么,也许换了噪音会小些。

网友:
底噪肯定会有的,这个观乎个人的听力能力和耳机的灵敏度。发烧了会更在意这些,其实听惯了就没事了。我的耳放和耳机,让朋友听,效果好得很,美气!

网友:
电源有用开关电源出正负十五伏吗

网友A:
2134+49610 -110dbSNR飘过

楼主:
耳机阻抗16欧,沙沙的噪音,升压电源开关频率近400k。音乐声有一点就能盖住

楼主:
电阻用的是0.1%-25ppm的,固态电容是国产的,贴片电容为一般的,有几个0.1千层糕腿偶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2134+49610 -110dbSNR飘过

复杂多了哦

网友:
应该是电路设计、PCB制作的问题。。。

楼主:
估计是pcb布线的问题,要么这个637是打磨的,opa637-8.8元一片

网友:
637/634这些都是高指标高素质的芯片,一般做出来不会太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