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有残影,打开新画面,还能看到上一个画面的暗影

楼主(2020-03-08):
这是什么情况,有得救吗,有时
又正常

网友A:
应该液晶响应时间长了,跟不上画面反应,购买年代比较早吧。

网友B:
驱动板有问题了吧

网友C:
烧屏了,自己百度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液晶响应时间长了,跟不上画面反应,购买年代比较早吧。

应该不是响应问题,有时正常,不正常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板有问题了吧

不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烧屏了,自己百度下

lcd也会烧屏吗,这个显示器换过偏光膜,刚换好是这样,开了个把小时正常了,用过来两天又不正常了

网友D:
家里的索尼平板电视,开机也是很多横线,转台时也有前台残映。但几十秒消失变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家里的索尼平板电视,开机也是很多横线,转台时也有前台残映。但几十秒消失变干净。

是不是烧屏了

网友E:
这个应该是驱动板有问题了。或者把排线接头处用橡皮擦擦干净有时也能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应该是驱动板有问题了。或者把排线接头处用橡皮擦擦干净有时也能解决问题。

这个倒是听人说过!未打开,有空拆开看下。

楼主:
时好时坏,应该不是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信号输入时vga的话也可能vga线接触不好.我碰到过换vga线好了

不是重影,是残影啊,打开新画面能看到就画面的暗影

网友:
VGH电压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