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减少保险丝烧断;

楼主(2020-03-08):
一般的小型开关电源选的保险丝规格是2A,高压滤波电容通常是100UF/400V,开机瞬间经常保险丝烧断,按说2A的保险丝可以了,是现在保险丝工艺有问题达不到规格要求?还是规格选用有问题?还是其他有问题?
烧保险丝原因是通电瞬间有个大电流对高压电容充电,这个初始电流对保险丝是个考验,保险丝经不住这个浪涌冲击就要烧断,那么怎么减轻这个浪涌“冲击”?在输入电路里增加减少浪涌冲击,1:加入阻流线圈,2加入热敏电阻?
热敏电阻器是敏感元件的一类,按照温度系数不同分为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器(PTC)和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器(NTC)。热敏电阻器的典型特点是对温度敏感,不同的温度下表现出不同的电阻值。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器(PTC)在温度越高时电阻值越大,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器(NTC)在温度越高时电阻值越低;
经常见到成品电路板上有NTC热敏电阻,这个负温度特性用在开关电源上是不是合适?
大家经常是窜入个灯泡可以杜绝爆管现象,怎么不用灯泡就可以实现类似功能?

网友A:
用延迟型保险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延迟型保险管。

您说的就是以前CRT彩电上用到的3.15A延迟保险管吧,这个是不是有点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就是以前CRT彩电上用到的3.15A延迟保险管吧,这个是不是有点大啊;

延迟保险管有2A的。

网友B:
开关电源都串有NTC电阻,作用就是减小这个冲击的

网友:
如果没法减小冲击电流,就只能选用延迟型保险去兼容它。记得之前作电源测试的时候,某厂商的样品就是启动时冲击电流大,被我打了个不通过的测试结论,后来回去改了再送测就好了,是有办法处理的。

网友:
可能有的保险丝耐冲击的容量不够,一般机床电路都要换用耐受4倍额定电流的冲击的保险丝,比如说C616车床电机是4-4.5KW的功率,为了应付几倍的开机冲击电流,一般要换用20安培的保险丝,,这是远远大于电机的实际工作电流的,如果选用10A的保险丝,那也能应付电机的正常运转,但是如果在频繁换向的情况下,比如说是车制螺纹需要频繁的正反车动作,那就要频繁的更换保险丝了,当然现在一般都用空气开关了,可以避免更换保险丝了,但是空气开关也要用20A以上的规格的。
为了应付电机的过载运行,可以在机床控制电路里,设置过热继电器,这个热继电器是有惯性的,所以在机床启动的瞬间,它是不会动作的,而当机床工作后,比如某个原因引起电机电流突然增大,过热继电气就会动作,切断机床电源,而保护电机。

网友C:
开关电源保险丝和含有大电容的电源要选择延时保险丝,也就是保险丝上标有T的,T1.5A或T2.5A.....。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都串有NTC电阻,作用就是减小这个冲击的

当年做CRT显示器,电源输入部分只串了一个普通小电阻限流,电源故障率挺高,经常烧一大片,到公司倒闭都没换成NTC😓

网友D:
输入整流之前串接一个负温度系数的NTC(就像直流逆变焊机里的那种就是为了电容瞬间充电对电网的冲击),NTC开机阻值较大所以电容充电电流不会瞬间过大造成保险烧断,工作正常后NTC阻值变小对原机电流功率不会造成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入整流之前串接一个负温度系数的NTC(就像直流逆变焊机里的那种就是为了电容瞬间充电对电网的冲击),NTC ...

是的,买了20个这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电源保险丝和含有大电容的电源要选择延时保险丝,也就是保险丝上标有T的,T1.5A或T2.5A.....。

买了些1.6A的和2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入整流之前串接一个负温度系数的NTC(就像直流逆变焊机里的那种就是为了电容瞬间充电对电网的冲击),NTC ...

请教您:
NTC经常见到的有:3D,5D,8D,10D,20D等规格见附图,假如用在开关电源板三,按电源板的功率来说有10W.30w.50w80W,应该怎样选用呢N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