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火花塞孔有机油,对点火有影响吗?

楼主(2020-03-08):
一台日产QR25DE四缸发动机表现为冷启动发动机振动大。拆开点火线圈发现1和4缸的火花塞孔都发现有机油浸泡,判断是气门室盖垫漏了。用纸慢慢把机油吸出来并搽干净点火线圈和火花塞连接的弹簧、电阻,试机,感觉振动小了一些。想问问机油浸泡的点火线圈高压线是不是也会漏电?使得火花塞效果变差引起发动机振动。换整个气门室盖及垫圈比较麻烦,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网友:
没事儿,找到配件抓紧时间更换就成。

网友:
很有可能会跑电,造成气缸失火,(我遇到过)建议在黑暗处观察点火线圈处有无跑火放电情况。再有火花塞点火间隙过大也会使发电机噪音加大。

网友:
有高压帽在有机油也不会漏进去影响点火的。最好还是把缸盖上的密封圈换了吧,这个便宜的。会动手的自己殾能解决。

网友(2020-05-05):
机油会腐蚀橡胶,有可能导致电线绝缘层失效

网友(2020-11-27):
短时间用没问题,时间久了,会腐烂绝缘橡胶

网友:
车跑了多少公里?一般火花塞见不到机油,除非活塞过度磨损。

楼主:
车是朋友的,可能已经卖了吧。此车大概跑了20万公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车是朋友的,可能已经卖了吧。此车大概跑了20万公里

跑了20万公里的车如果没大修过,火花塞被机油浸泡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