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台充电器(傻充)次级输出,交流电压正常,直流电压低近一倍?

楼主(2020-03-08):
请教同学们:这台充电器,次级输出交流电压正常,经一只二极管整流后直流电压降低近一倍,何故?二极管有问题么?还是。。。。。。?
这种变压器能否用最简单的方法(不加转换开关)改用全桥整流输出(不改变原输出电压)?

网友:
语言表达不祥,没办法判断,就那几个零件。

网友:
次级输出交流电压正常,一只二极管整流,是半波整流,输出的半波脉冲电,其有效值降低近一倍基本正常哟,不要大惊小怪的。

蓄电池脉冲充电,虽然量得的电压有效值较低,但是脉冲的峰值远比有效值高,能满足充电的需要。如果其它的用电器需要更高的电压,使用全波整流或者桥式整流,都可以将有效值升高近一倍。

网友:
,给铅酸蓄电池充电,脉冲直流最佳,之所以用一个二极管脉动整流就是这个原因。至于你测量电压低主要是万能表测量不出峰值电压,其实它接入亏电电瓶它照充不务。

网友:
这类充电器是专给铅酸电瓶充电的。半波整流,空载时电压高。主要看电流。根据电瓶的AH,掌握好充电时间。

楼主:
谢谢同学们的耐心指教,原来是万用表测量半波整流是测不出实际电压的啊?愿自己学识太浅,闹笑话了。
也就是说这台充电机是正常的,可以给铅酸电瓶正常充电;也没必要改全桥了。

楼主:
其实这只变压器性能不错的,全铜线圈,次级线径1.8mm,铁芯直径130mm,空载电流四个初级档位分别为63ma,48ma,44ma和40ma,空载时很宁静;

楼主:
输出端分别接上汽车灯泡(6和12v接线柱),有接电炉丝用钳形表测量电流与本机电流表指示基本一样,看来不像现在生产的充电器电流表指示大的不着边际,这台充电机还是比较良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半波整流,用示波器测量就不会问这问题了。

我有示波器,已经好多年了,当年就图个喜欢入手的,到手后摆弄摆弄不会用,就束之高阁了;
请教:测这个充电机电压是将示波器的探头两极(像万用表测电压一样将两只表笔直接跨接在电源正负极上)跨接在电源的正负极上就可以了么?
下图;

探头的两极直接跨接在电源的正负极上可以么?

探头的两极直接跨接在电源的正负极上可以么?

网友B:
半波充电器,你接上铅酸电池再测量就知道,电压已经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半波充电器,你接上铅酸电池再测量就知道,电压已经正常了。

谢谢赵工指导!

网友C:
不知道第二个图右边那条黄线为什么要绕几个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第二个图右边那条黄线为什么要绕几个圈?

充当分流器与电流表匹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第二个图右边那条黄线为什么要绕几个圈?

那条黄线就是当分流器,用来显示电流的。因为要取合适的阻值必须有一定的长度,长度长了就绕几圈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条黄线就是当分流器,用来显示电流的。因为要取合适的阻值必须有一定的长度,长度长了就绕几圈呗

网友:
半波整流是会降低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