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S-240长、中、短波收讯机资料求助

楼主(2020-03-08):
收了一台JS-240,网上的资料太少,如有此机资料的帮忙,谢谢!
JS-240长、中、短波收信机
生产年代:1980-1989年
生产国别:中国
装备对象:主要装备海军舰艇和远洋船舶。
频率范围:12–25,000KHz.(分十波段,连续频率)
尺寸:370x380x238mm
重量:22.50公斤
电源:主机12V直流,电流约150mA;投影灯6V直流。
主要特点:
1.有中波波段,收音清晰;
2.可连接8欧姆的喇叭,音质很好;
3.有两个刻度盘,一个是光学投影的微细刻度盘,另一个是银环形的粗略刻度盘;4.有两种速度调谐,调谐旋钮按低时快、拉高时慢;
5.几乎所有的插口都置于面板上:如天线、环状天线、耳机、600欧姆插口等;
6.设有天线调谐装置;
7.设有10:1的天线衰减器;
8.设有抗雷达滤波器及保护装置;
9.每个波段都有独立的调谐鼓;
10.带有一个安装架。
 JS-240整机外形设计上既有339又有70机的影子,随机说明书上指出的主要用途是海上收讯联络,频率范围12 千赫~25兆赫,覆盖了长、中、短波,划分10个波段, 12 ~150千赫3个波段使用环形天线,其余波段使用开路天线,机器带有安装支架,该机与电子管222机一样,接收机和电源是独立的两部分。整机的复杂程度不亚于70机,第一高放用场效应管,第二高放用硅管,其余部分是硅、锗混用,
使用的三极管多达47只。该机设有抗雷达滤波器及保护装置,机器后面设置了一个4mm的插孔可接8欧姆扬声器,收听广播很方便,且音质很好。
JS-240接收性能介于339和70-2之间,其主要优势是频率覆盖从12KHz长波到了短波25MHz。

网友(2020-09-24):
不知道现在值多少钱?

网友A:
请问楼主,339和70-2比,差在哪里?请指教

网友:
品像挺好,难得的佳品。

网友:
我看闲鱼上有你需要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339和70-2比,差在哪里?请指教

339和70-2比差太多,339是二级收讯机,70-2是一级收讯机,网上有很多比较,可以搜索一下。

网友B(2020-12-26):
这台机器怎么没有音量旋钮?也叫低频增益旋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台机器怎么没有音量旋钮?也叫低频增益旋钮。

没有,只有中放、高放增益旋钮。

网友:
我在7788找到一张性能表,有帮助 。

我在7788照一张图,有帮助。

我在7788照一张图,有帮助。

网友:
我也收了台这个机,同求电路等资料,那位老师有的提供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现在炒得这么贵,为什么还要买?延伸到所有的老军机,那些机器多数做工粗糙,元器件质量差,性能差 ...

同样意思的问题,您在不同的帖子里问过多次了。来这儿时间也不算少了,您还没了解这儿吗?

换句话说,您知道开老爷车是什么感觉?——其实这是一样的:您知道玩矿石收音机是什么感觉?

毕竟在一个车辆必须强制报废和老旧通讯器材必须强制销毁的国度里,有您的那种想法很平常。

网友:
这款JS-240貌似不算军机,军机70-2 77A 339等做工精良,性能和器件不会比同时代的国外机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现在炒得这么贵,为什么还要买?延伸到所有的老军机,那些机器多数做工粗糙,元器件质量差,性能差 ...

朴成秀的百元139A你抢了几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老军机不能和老爷车比。老爷车,当时的性能先进,做工精良,是精品。这些老军机,做工粗糙,器件质 ...

我倒是觉得您看起来心平气和,翻来覆去地捣鼓同一个问题,您不是要故意激怒别人吧。这里就是个怀旧和开拓同步并进的网站,您说得再有道理也改变不了小众爱好的永久性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