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等离子,一声炸响后成这样,那里坏了

楼主(2020-03-08):
松下等离子,一声炸响后成这样,那里坏了

不知道该查测那个

先谢谢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一支的驱动炸了,打开,对应的地方有驱动板,换板换片都行

换板换片难度高不,本人只是个刚会拿烙铁的低手

网友:
电解炸了?

网友:
一声炸,这电容也质量太差了!
这个山寨松下吧

楼主:
炸响是夸张一些,是沙炮那种响,拍一声

网友:
捡了两台坏等离子电视,超级复杂!原件很多,应该很费电的东西!

网友:
这个估计没法修了,就这样看吧

网友:
看看驱动板上有没有放炮的,换了也许就好

网友:
拆开后盖,对应黑带下面排线,看看有没有烧坏,排线没有明显烧坏就对应的地址板就可以!

网友B:
拆开后盖,先找到爆浆的位置,检测周围线路……顺藤摸瓜呗

PDP耗电太大,喜欢就鼓捣看看,现在家电维修日暮,难得找到老师傅维修这个啦。

楼主:
刚拆开看了,没看到明显烧坏的

楼主:
T50U30C,一直都好好的,1点左开机后就成这样子

网友:
COF 挂了 自己搞不定的

网友A:
这一支的驱动炸了,打开,对应的地方有驱动板,换板换片都行

网友:
我修过自家的一个sony液晶,屏幕半边黑,用烧鸡法,发现是逻辑板上一个小电容击穿,导致电源板大电流保护黑屏

网友:
等离子电视刚下来时价格几万元,曾经是工薪阶层梦想。

网友:
我家电视是创维的,春节老妈做馒头没开油烟机,儿子回家开电视也是啪一声有重影了。我一摸屏幕上全是水珠。隔断门上也是水珠。到现在还没修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板换片难度高不,本人只是个刚会拿烙铁的低手

换片需要用热风枪吹,换板简单,只要再某宝找到相应的驱动板装上就OK,具体要查你电视机型号,然后去某宝搜“等离子电视机缓冲板”,当然这得是确定缓冲板坏了的情况下,但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就先换板试试也无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片需要用热风枪吹,换板简单,只要再某宝找到相应的驱动板装上就OK,具体要查你电视机型号,然后去某宝 ...

谢谢老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开后盖,先找到爆浆的位置,检测周围线路……顺藤摸瓜呗

PDP耗电太大,喜欢就鼓捣看看,现在家电维 ...

老师傅都老了那里还会去修啊,我这边也就一两个上年纪的老师傅,还有修大屁股的电视!其他年轻的基本不修了

网友:
我家42U20也是这个问题,不过有时候又能回复正常

网友:
等离子我只修过长虹的,是松下屏幕,当时是电源坏了,淘宝上买个拆机电源板换上.当时卖一万多的机机.修完打赏800元,这应该是我修的赏金最多的一台电视机.

网友:
等离子不好修,以前在售后见了都烦

网友:
我家的55松下等离子电视,电源经常间歇性弹跳(就是电源老断电,只听见继电器的滴滴声),问了一下搞维修的师傅,都说没坏不好修,也不知道是虚焊还是电容器出现问题还是其他啥方面的问题,希望有大师看见后给我留言,告知一下维修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