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输出牛线圈直流电阻是否影响音质

楼主(2020-03-08):
如题,以前做的晶体管甲类带输出牛功放,绕牛实验多次,一次绕牛实验中第一次用了0.74mm漆包线初级电阻3.3欧,第二次加粗线径实验两根0.74并绕初级电阻1.9欧,窗口空间十分狭窄勉强装下,发现音质明显好于单根绕的,因为线包满很难绕,就实验了一个牛后来拆了,也没做深入研究。

现在打算做个1瓦的晶体管甲类功放,给谋划中的直放机用,采取大线径绕制,舌宽25*32铁芯,在窗口允许下把线圈直流电阻降到最低。

百度了一下有说好的,也有说直流电阻小音质不好的。

对于降低线圈直流电阻能提高音质这个话题,欢迎各路豪杰发表各自看法

网友:
直流电阻说法错误,阻抗=电阻+感抗。
1.此处电阻相当于加大了电源内阻,阻碍了大功率猝发特性,输出阻尼系数变小。
2.由于变压器导线较长,受高频趋肤效应,所以对高频也有影响。

网友A:
输出变压器初次级线圈的直流电阻越小越好,有利无弊。
但作为音频变压器,对音质的贡献是电感大漏感小,即满足圈数比的前提下圈数足够多(电感大),至于直流电阻,只要做到负载阻抗的1/10以下就可以了(当然越小越好),例如扬声器阻抗8欧姆,次级直流电阻小于0.8欧姆就可以了。减小漏感比较麻烦,根据难易程度的做法如下:1,先绕次级后绕初级;2,先绕1/2初级再绕次级再绕1/2初级;3,先绕1/n初级再用1/n截面积的漆包线绕次级,交替完成全部n个初级和n-1个次级,n为3以上都可以,绕好后将所有次级并联(注意头尾相同)。音频变压器的铁芯质量要好,至少是0.35毫米的D41~D43,Z11等,还有个问题是甲类输出初级有直流电流,E型铁芯不能交叉插装,只能单边插入,隔层0.03~0.05的纸再叠 I 条铁片。话说你为什么偏要甲类输出呢?静态电流稍大的甲-乙类输出性能更好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输出变压器直流电阻越小越好,有利无弊。
但作为音频变压器,音质好的措施是电感大漏感小,即满足圈数比的 ...

也许楼主的功放是单管?他没提过推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许楼主的功放是单管?他没提过推挽

是的,单管单端甲类,输出牛铁芯顺插要带气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变压器初次级线圈的直流电阻越小越好,有利无弊。
但作为音频变压器,对音质的贡献是电感大漏感小,即 ...

那就是保证电感量足够,漏感尽量小,线圈直流电阻越小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