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率数显7011收音机记

楼主(2020-03-08):
LA1600芯片高效简洁,外加一级中放,双调中周,使性能有所提高。
并增加了简单的调谐指示,如果无信号时LED不熄灭,加上R5调整。
中放R3可控制增益,调整可消除哨叫自激。
R7可控制D8002功放芯片增益,调整至大音量时无(明显)失真。
振荡无相位要求,制作简单,反馈绕组8~10匝。中周T1、T2按TTF-2-7、-8比例,T3按TTF-2-2比例。我采用的是7.5x7.5mm中周改制。
由于D8002功放芯片脆弱,电源反接会瞬间烧毁。特设MOS场管防反接,用的是废电脑上的60N3。
3610频率数显对收音机有干扰,将晶振外壳接地后可大幅度降低。
手动调谐采用摩擦传动,简单易作,但效果不及拉线细致平稳。摩擦传动详见:新年快乐!简单实用型调谐机构 - 〓晶体管与集成〓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822779

以上资料仅供玩友参考,恕不提供PCB制作文件。

补充内容 (2020-3-31 14:28):
因疏于核对,电路中的反接保护MOS管60N3的D、S极标反,惭愧!
盐巴下酒老师查阅严谨,指正错误,特表深深的谢意!

网友A:
请问老师,那个6N3是恒久稳压么?

网友B:
估计效果好的不像样,请老师说说。

网友:
老爷子的产量真高

网友:
又见新作,祝贺祝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老师,那个6N3是恒久稳压么?

60N3是N沟MOS场效应开关管,30v48A,导通时电阻极低--毫欧级,其源级D和漏极S可以互换工作,栅极G只要有1V以上的+电压就能使DS极导通,在这里作电源反接保护。在电池反接时,G极上是负压,DS极不会导通,内部保护二极管也处于反向截止,收音机也就断电了。
这种大功率N沟MOS场效应开关管,在废电脑主板上很多,近10个吧,用在收音机里大材小用,只不过拆了10多块废旧电脑主板,库存不少,随便用用。

网友:
谢谢老师解惑!

网友:
老师作品一直赏心恍目,令人赞赏!
集成电路装机省却了调三极管偏流的麻烦,我去年底也跟风买了大饼机,也准备进行改装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效果好的不像样,请老师说说。

效果还算好,LA1600内部带高放,灵敏度还行,只是强弱台信号差异较大,中放增益差了一点,外加一级中放后,由于其内部AGC很好,强台与弱台的音量就相差较小了。双调中周比单调+陶瓷滤波器更有优势,功放芯片D8002的性能也很好,只须调整外部增益电阻,就可以得到很好的音质和较大的输出功率,在相同的条件下,其性能是2822和386不能相比的。
这7011定位于袖珍型,木壳2寸全频喇叭,其音质不会逊色于任何同电压的袖珍商品机,若有机会,我会携带至矿友联谊会验证。

网友C:
频率显示模块不错,不过也差不多一台数显收音机的价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频率显示模块不错,不过也差不多一台数显收音机的价格了!

自己买元件装,不过几元钱一套。就是运费贵点,买了10套,共60元,分开买更便宜,不含运费:显示屏2元多,SC3610几毛钱,晶振1毛多。PCB打样边角料。
【新提醒】中波频率显示屏PCB layout60文件分享 - 〓晶体管与集成〓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791753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买元件装,不过几元钱一套。就是运费贵点,买了10套,共60元,分开买更便宜,不含运费:显示屏2元多 ...

谢谢分享!我不会画!

网友:
防反接是亮点。

网友:
感觉还是用LTW455好,方便免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