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LED一端接天线一端接地线会亮 检波后接喇叭不停发出嗡嗡声

楼主(2020-03-08):
天线有20米长 地线是窗户框(金属)

把LED一端接天线另一端接地线会亮 试验了各种颜色的LED都会亮 就连照明用的1W白光LED都可以点亮 接上2.5V小白炽灯泡 灯丝发红

拿整流二极管试验(不敢用检波二极管怕烧坏)然后接音响8欧姆小喇叭 喇叭不停的发出嗡嗡声 换成音响4寸低音喇叭也会嗡嗡响 万用表测电流110ma

然后拿来4脚整流桥试验(就是标+ ~ ~ -的整流桥) 两个~引脚接天线和地线 +和-接上万用表 电压至少有3V 接上玩具车小电机居然会转

LED亮了 电机转了 喇叭也能响就是没有广播声

网友A:
你所在的地方离发射台距离有多远?发射台发射功率多大?

万用表测电流110ma ------ 有这么大吗 ? 还是110 微安?

网友B:
是不是线圈和电容调出频率不在接受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线圈和电容调出频率不在接受范围内

没有装电容和线圈就是喇叭和二极管的大合唱矿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所在的地方离发射台距离有多远?发射台发射功率多大?

万用表测电流110ma ------ 有这么大吗 ? 还是11 ...

大合唱矿机 没有固定接收频率 万用表电流就是110ma 音响低音喇叭都会嗡嗡不停 估计可能有强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周围有发射机或强磁场,,

如果周围有发射的话就应该是广播声了 就不会是嗡嗡声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周围有发射的话就应该是广播声了 就不会是嗡嗡声

发射的不是音频你怎能听到广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射的不是音频你怎能听到广播、

如果周围有发射的话就算听不到广播也应该有说话声之类的 用二极管以后就应该是音频了吧 如果附近有发射的话不可能只听见嗡嗡声

网友E:
会不会附近有大功率高频加热设备在工作中?或天线与市电有漏电接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附近有大功率高频加热设备在工作中?或天线与市电有漏电接触?

确认没有漏电 天线是一端挂在楼下的树上 一端通过窗户拉进屋里 不可能漏电

网友F:
天线和树之间的绝缘做好了吗?是不是地电流的干扰?

网友:
去把给楼房供电变压器大闸断掉LED绝对不发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天线和树之间的绝缘做好了吗?是不是地电流的干扰?

用的绝缘的线做天线 应该和树是绝缘的

网友G:
漏电,查查是从哪里漏过来的吧。很大可能是与市电隔离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G:
漏电,查查是从哪里漏过来的吧。很大可能是与市电隔离不良。

就不可能漏电 一端挂树上的 一端拉进屋里的天线 地线窗户框 怎么可能漏电 而且听见的嗡嗡声肯定不是50hz的 而且嗡嗡声的声音不是什么时间都一样的

网友F:
拿万用表量下电压吧,真有几十毫安的电流。如果是漏电漏电开关会跳闸的。有示波器的话接个负载电阻测下波形就知道是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拿万用表量下电压吧,真有几十毫安的电流。如果是漏电漏电开关会跳闸的。有示波器的话接个负载电阻测下波形 ...

电流100ma左右 用不同的负载不同 用的二极管是整流二极管 电压空载3.5V左右

网友F:
这么大电流和电压,如果是射频信号,场强一定很高。如果确认不是漏电,可以整流滤波后作为电源,用来带收音机了等负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大电流和电压,如果是射频信号,场强一定很高。如果确认不是漏电,可以整流滤波后作为电源,用来带收音 ...

已经确认不是漏电 打算整流滤波后接个5V升压板 给USB供电的收音机供电 好像电流只有100多ma 有点不够 升压后电流更小

网友:
接组电池充电,用电池提供能量。

网友H:
这有啥,最早我在电视天线上只能听嗡嗡的交流调制声,可后来,我触摸我家农村平房的墙壁被轻微的交流电电的麻麻的,才知道,屋里漏电了。电笔碰到墙也亮,矿石机都不能戴上,电的头麻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有啥,最早我在电视天线上只能听嗡嗡的交流调制声,可后来,我触摸我家农村平房的墙壁被轻微的交流电电的 ...

确定不是漏电 而且嗡嗡声不是一直有 白天声音小 喇叭是像蜂鸣器的那种叫声 晚上就变成嗡嗡声了

楼主:
白天的声音变了
图片是用手机对这种检波后接喇叭发出的声音进行检测的结果

网友I:
引用 楼主:
白天的声音变了
图片是用手机对这种检波后接喇叭发出的声音进行检测的结果

你这手机用的什么软件变作示波器的,探头是怎么连接手机的,耳机孔还是USB孔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这手机用的什么软件变作示波器的,探头是怎么连接手机的,耳机孔还是USB孔

装好APP后把手机靠近正在发声的喇叭就可以了 软件名图片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J:
手机示波器?……怎么弄的?分享!

装好APP后把手机靠近正在发声的喇叭就可以了 软件名图片就有

网友I:
引用 楼主:
装好APP后把手机靠近正在发声的喇叭就可以了 软件名图片就有

啥APP,能否分享一下,是否收费软件,它的功能主要都是测试啥?超过20KHZ的音频范围能否测试出有用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I:
啥APP,能否分享一下,是否收费软件,它的功能主要都是测试啥?超过20KHZ的音频范围能否测试出有用波形

有六个APP 都是免费的 这些能测频谱 波形 等功能很多 都是通过声音检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啥APP,能否分享一下,是否收费软件,它的功能主要都是测试啥?超过20KHZ的音频范围能否测试出有用波形

检测就把手机靠近正在发声的喇叭什么的 发声物体就可以了 至于能测多大范围就和手机的话筒有关了

网友K:
你附近有功率很大的开关电源,比如电动车充电器,甚至是充电的轿车,你的广播信号被大功干扰率信号覆盖了,要想听到广播声音,就要增加接收广播信号的能力,就是加高天线,再加高天线,让广播信号比干扰信号强了,你就听到广播声音了,或者加一个调谐线圈,进行选频率,去掉干扰信号,一般有5层楼高的天线就能压制地面的干扰信号,不过收不到广播,可以用干扰信号点灯,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附近有功率很大的开关电源,比如电动车充电器,甚至是充电的轿车,你的广播信号被大功干扰率信号覆盖了, ...

我的天线是从5楼窗户斜拉到楼下的树上 但是为什么用同一天线接调频的插卡音响没有干扰还可以收40多个台

网友:
除非大功率调频广波和一米内有调频话筒否则都不会影响调频广波的,一是调频频率短容易穿墙,二是大多数调频机在鉴频前都有限幅器把调频信号受到的调幅干扰去除,少量简单的机器,包括超再生检波,都没有限幅器,在没台的地方就会受到严重的干扰,调到台后就没干扰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天线是从5楼窗户斜拉到楼下的树上 但是为什么用同一天线接调频的插卡音响没有干扰还可以收40多个台

调频和短波频率高,是兆赫,开关电源是千赫,正好是中波频率,不信,用成品中波机试试,你是5楼,天线要往上拉,或横着拉,拉长一点,20—50米

网友(2021-09-13):
您周围有飞机场的雷达吗?

网友:
如果真是这样,楼主你那地方电磁环境也够那个的咯

网友:
窗框漏电的可能性大